舵机电位器的好坏是否可以用测电阻来判断?

楼主(2012-01-29):
md933的电位器是密封的,看不到里面,测量左右两个针脚电阻为5.49 ,测量中间和任意一边针脚电阻会随电位器的位置变化,超出5.5左右的时候会变成1,继续转动电位器一点点会从0开始继续增加。
舵机的问题是地面打舵不抖,飞一段时间后就会来回不停的动,降落后也不停,放置一晚上后又恢复正常,继续飞又会犯病,因为这个问题炸了几次了。郁闷。旋翼头变距部分顺滑,飞机机械问题基本排除,问题都在舵机身上。
现请高人指点下。。。买了新舵机了,就想搞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用指针表测比较好,电位器坏并不是说阻值不会变化,而是会跳变,所以用指针表测比较好
看你描述的应该不是电位器坏,而是电路部分由问题

网友:
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用指针表测比较好,电位器坏并不是说阻值不会变化,而是会跳变,所以用指针表测比较好
看你描述的应该不是电位器坏,而是电路部分由问题

电路部分??不懂。。。

网友:
通一点电,用示波器看噪音最好,或者用耳机听也是个简单的办法

网友B:
电位器是好的,请不要撇电位器的三个脚,这样容易导致接触不良抖舵,从LZ的故障点看,貌似供电不足,换个舵机看看。
请检查电调电源线有没有与碳板接触,或检查其他舵机有没有发烫厉害或速度变慢的现象,方法:将每个舵机插头拔下,逐一插上检查每个舵机的好坏,如果是舵机质量问题,可以找厂家诉求。

网友:
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试,指针变化平稳说明问题不大,否则,,,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判断
跳舵原因一
因为舵机电位器转动频繁,一般阻值变大或跳跃是由于碳膜被磨损造成的,
触片弹性老化而接触不良
触片粘有碳粉、灰尘、润滑脂混合物造成接触压力减小

至于飞一段时间不停的动,是因为舵机内部温度升高导致触片接触压力变化使电阻值不稳定所致

第二天又恢复是因为:放置了一晚上温度下降、碳膜片及触片周围的润滑脂不断浸润改善了导电状况

网友C:
补充个简单解决办法:
用2ml注射针筒或牙签都行,通过电位器接近簧片处的缝隙中滴几无水酒精,过一两分钟后加电后多打几下舵,一般就正常了,如果磨损不是很严重一般还可以用一段时间。不行可以多试几次,实在不行就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是好的,请不要撇电位器的三个脚,这样容易导致接触不良抖舵,从LZ的故障点看,貌似供电不足,换个舵机看看。
请检查电调电源线有没有与碳板接触,或检查其他舵机有没有发烫厉害或速度变慢的现象,方法:将每 ...
换了3个新舵机 其他一切不变,全都正常。。。。 前面3个都是旧舵机 而且炸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个简单解决办法:
用2ml注射针筒或牙签都行,通过电位器接近簧片处的缝隙中滴几无水酒精,过一两分钟后加电后多打几下舵,一般就正常了,如果磨损不是很严重一般还可以用一段时间。不行可以多试几次,实在不行就 ...
933的电位器轴可以拆下来的。是密封电位器。。。。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地方加酒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