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台hyperion1420i,准备用电脑机箱电源供电,一拆出来便无从下手了。

楼主(2012-01-29):
把机箱拆开发现电源有一堆各种颜色的连线而不仅仅是正负两根,电源上面的标签也是看得晕头转向,什么黄线+12v 5a红线+5v,18a。。。。。本人电脑白痴,请高手指点如何焊线连接,感激不尽!!

网友:
黄线和黑线做输出,黄为+12v,黑为地线。然后你还要在有很多线的哪个头中找到绿色线的接口,用铁丝短接其中一条黑线(通常绿色线旁边就有条黑色线)

不过建议楼主还是正正经经买工业电源吧。电脑电源不好用。

网友:
这个根本不够用。

网友:
這個電源大小了不夠餵飽 1420i 的, 要餵飽 1420i, 還是買一個 24V/600W 的電源比較實在, 用 12V 輸入是無法到 1420i 最高 550W 輸出的

-----------------------------------------------------------------
你如果真的要用電腦電源, 可以像我這樣改, 以下是腳位圖

Wiring coming off an industry standard circuit board will be:

ORANGE        +3.3 V
YELLOW        +12 V
BLUE        -12 V
RED        +5 V
WHITE        -5 V     (May not be present on recently manufactured supplies)
BLACK        GND
GREEN        POWER-ON    (Active high -- must be shorted to ground to force power up)
GRAY        POWER-OK
PURPLE        +5 V STANDBY
BROWN        +3.3 V REMOTE SENSING

1. 我個人是電源電路板上線材全部解焊, 重新拉出我要的線材及長度, 12V 黃線並 6 條, 黑色地線並 6 條使用, 另外再單獨 1 黃 1 黑並接電壓表, 所以電源板上共拉出 7 黃 7 黑色線, 這樣用起來很清爽, 沒有多餘線材

2. 啟動電源供應器正確作法是 Pin 14 (PS-ON 綠色線) 和任何一條黑色地線短路皆可, 我是直接在內部的電源板上拉一條線將 PS-ON 和地線短路, 然後就可以用外面的開關來啟動或關閉電源供應器

3. 電腦電源如果 5V 沒有負載, 12V 會壓降的很快, 所以你還需要在 5V 上加一個假負載, 作法是在 5V 端串上一個 10 歐姆 10W 的水泥電阻當負載即可

5V 沒有負載時, 12V 會壓降, 電壓不夠, 無法正常供應充電器使用

5V 串上假負載, 12V 壓降立馬消失, 輸出電壓非常穩定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热情解答!专用电源是一定要买的,只不过现在急用,等不了快递,而且暂时用不着大电流充电。不知道之前的b6电源能不能焊上香蕉头直接拿来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方法啊。什么电脑电源这么厉害,可以几十安输出。

网友:
板凳的电源改的漂亮,像个艺术品,羡慕。

能专门出个帖子介绍下,用什么电源、如何改造的吗?

网友:
板凳楼大侠的设备俺甚是喜欢啊,有点艺术品了,莫非是常在矿坛或38度发烧等地游走的高手,5V负载防止12V降压法受教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15261300&_u=v9haqio262d

还是贴出来吧 俺买的这个 那个输出孔插4mm香蕉头正好 调压也很方便  缺点嘛 个头大 风噪大   物流慢  好东西就得推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