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尾舵机有时无响应。

楼主(2012-01-30):
机机:亚拓450pro
舵机:原装520
陀螺仪:gy520
控:futaba 10chg
状况:接通电源有时尾舵机完全无响应,概率占70%,其他完全正常,陀螺仪信号灯也正常闪烁。尾舵机响应后,飞行正常。
求诊断!难道是天冷?还要预热啊。

楼主:
沙发藤椅板凳地板

网友:
LS的罐水很牛!

网友A:
我的山寨尾舵,也卦了3个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用KST-115山寨神舵做尾舵,我看它还怎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寨尾舵,也卦了3个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用KST-115山寨神舵做尾舵,我看它还怎么坏!)

呃,我用的不是山寨的啊,是高级套装里的那个亚拓DS520的那个舵机。是不是要换futaba的?

楼主:
阳台侠,求诊断啊,不行我就换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似乎接触不良! 不至于给冻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不是滴,只要陀螺仪自检时,尾舵机嚓哒嚓哒响两下,飞起来之后不管怎么暴力都没有问题的。完全正常。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用的是DS520吗?我换了9257就没事。

网友:
gy520有个毛病,用亚托的舵机尤其是ds520(我手里两颗,全新)必定出现楼主这样的状况,一开始以为是线的问题,2颗舵机一样的毛病,。换了9257或mks8910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陀螺只要有跟踪输岀.紫灯就会对应做岀响应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我的520舵机半年了,一直正常没出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我换颗futaba的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陀螺仪完全正常,不管是锁定还是非锁定,但尾舵机没动静。

网友E:
没事可以把尾舵机拆开看看.说不定是小毛病能修好!

网友D:
这两样什么问题都没有,兼容性的事。亚托 520配夸克,gp780都可以, gy520配9257 mks8910 等都没用提。不要拆了,换其中一样吧。

网友E:
标题
Ls:我以前没改无副翼时用gy520配DS520.装在亚拓450pro上.锁尾从没出过问题呀!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奇怪,一开始是gy520配ds520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通电陀螺自检,莫名其妙的尾舵机不动,热插拔舵机就行了,一直以为是陀螺线断了,但是测试时用另一个牌子的舵机从来就没出过问题,这就奇怪了。后来又购入一个ds520,发现还是这样。 在论坛里看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换了8910或9257试的,从没出现过死舵。ds520呢,和gp780 夸克 号码特hb790配套使用都很正常。证明了舵机和陀螺都没问题,兼容性的事而已。

网友E:
呵呵.那叫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催你休了520!

网友F:
这两样儿东西还存在兼容性的问题,真没有想到!(听上面说的,好像还是先兼后不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