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2-01-30):
请教高手,我的甲醇发动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是固定翼的发动机,新的发动机缸压比较大而且没有磨,不装浆转到一半就转不动了,因为有压力,把浆装上 也只能往一个方向去转,因为发动机有一根加长轴,浆是在加长轴上装的,所以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往另外一个方向转的时候,发动机轴就会和加长轴松动,所以也就是说转的时候 只是加长轴在转,而发动机则遇到压力不动,反之,加长轴与发动机轴越来越紧,拨浆的时候才会带动发动机转动,你们的都是这样的嘛?还是往两边那边都能转,新手查了不少资料,没有搞明白,所以付出水面请教一下,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上加长轴的时候螺纹里面是要上螺丝胶的,不然往正常工作的那个方向转就会出现加长轴松动的情况,另外就是这个发动机不值得玩,浪费时间和精力,要玩油的还是去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对,要上螺丝胶

网友:
发动机方向你弄反了吧

网友:
应该是50元发动机吧,机匣后面的轴上有个孔穿去螺丝刀可以转的很紧,另外这个发动机发动起来转转就可以了,寿命很短,而且非常不稳定

网友:
航模发动机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 如果反转就虾米了

网友:
LZ 这是便宜的45元一个的15级发动机吧。这样的发动机是往左转发动的。其实很简单的,你安装一个正桨。当发动机发动的时候,风往发动机后面吹就对了。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知道呢,这个发动机确实不行,是我当时买飞机的时候送的,现在主要是想点着玩玩,要上航模我还真的不敢上,到时候入个三叶的,在往飞机上上,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
 玩油鸡鸡一定得换好控,因为油动鸡鸡冲力大,一旦失控后果你懂的。

网友:
加长轴这样装

最好卖铁做的轴是6mm 铝的太软轴是5mm的不好用 把前面锯掉5mm

网友:
在头两边磨扁5mm 磨好后8mm

网友:
做一个加长轴的开口扳子 开口5mm

网友:
用一只开口8mm的板子 卡住加长轴

网友:
这样拧紧,想拧多紧你就拧吧,绝对是不会松的 还有不要在屁股后别的 哪样会弄坏曲轴上的小轴哦 这是我的经验O

网友:
对日本TDKI15级发动机一点改进

对日本T D K I 15级的发动机一点改进:有人说此发动机不值的一玩 受命太短 工作不稳定 功率小 小油门富油 大油门贫油 说的对可是你们想过它的优点吗? 就是便益,买一连干 活塞 钢体 一套才13元 就是买一整台才25元 所以我就对它动了手脚了  我买一只三叶的化油器110元 别的不改装好后烧了180mm的油 啊!好好玩哦 工作小油门不富油 大油门不贫油 啊 转的很稳的哟 看图我改的日本发动机

网友:
日发tdki的改进

找一块1.5mm的铜片 打好眼中间大眼10mm两个小眼3mm。中心到3mm眼10mm

网友:
日发tdki的改进3

网友:
日发tdki的改进4

焊好后装到发动机上 要装上垫哦 这是买的三叶化油器110元 三叶15级整机280元是有点贵了些哟 可是比tdki带的好用哦

网友:
日机tdki机的改进5

还有做的这个箍要打一个2mm的眼以便紧住化油器.焊接时不要死哦 好了! 装上了可以去试车了 朋友是不是比三叶便益多了?你只要买 活塞 连杆 缸套 一套 13元 就可以玩到很多只的发动机了 。小提醒买来的发动机一定要拆开用气油好好的洗不能有一点小的铝渣的 用放大镜好好的找看哟不然会拉缸的哟活塞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