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用混控定高和自主降落。。。。看帖要回

楼主(2012-01-30):
WKM说明上要求关闭所有混控,但经实测发现其实混控功能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使用并实现一些功能的。我测试的自动定高和自主降落和大家分享下。大概老鸟早知道了,但没人贴出来,如果觉得有用就捧个人场吧~~
以ff9为例,长按mode进入设置,选人thr-cut,mix设为on或off,rate设为40%(最高比例),设置一个没用的两段开关A。
回到一级菜单按mode进入高级设置,选入一个没用过的混控prog.mix1,mix设为on或off,mas设为thro,slv设为thro,link设为off,trim设为off,设置一个没用的两段开关B,下页rate设为-100%和-100%,offset设为50%。
设置完毕。
这样在空中无论油门在什么位置,启动开关B即可在当前高度定高,好处
1.可随时精确定高,避免手动回中不准
2.定高时可避免因无意中碰到油门而发生意外
在开关B启动状态有两种操作 1.是取消自动定高,即关闭开关B,但要注意切换前油门要回到正中,即手动悬停位置,然后在进行其他操作。2.是自动降落,这时可以调整油门位置,最高和最低位置分别对应降落速度为0和以30%油门降落,调整好后开启开关A即执行自动降落。在降落过程中关闭开关A即恢复自动定高,
切勿在开关A开启状态关闭开关B!!!

以上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关于wkm其他混控功能欢迎分享,明天上照片。

最后祝大家爽飞!

网友:
你测试1下就是了

网友A:
我在NAZA上用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NAZA上用过,效果不错。

设置好以后,可以先连接调参软件,在遥控校准里面看各开关位置对应的油门位置是否正确,再试飞。

网友:
好主义,可试一下!本人认为这个建议很有实用价值!

楼主:
这么多人看,就是没人回,唉~

网友:
定高很实用哈

网友B:
可惜不是FUTABA的,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对遥控器运用很熟练

网友C:
顶你一个,不过个人意见,没必要这样搞,两个开关切换错误,反而增加摔机的可能性。

网友:
不懂原理,能说说吗,我JR遥控

网友:
FUTABA 原理一样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是FUTABA的,唉

我的是futaba 10C,设置也差不多,可以参考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9789&page=2#pid7139392

网友:
好东西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一个,不过个人意见,没必要这样搞,两个开关切换错误,反而增加摔机的可能性。

如果不需要自动降落功能,在THR-CUT项下把MIX设置为INT即可,不影响自动定高。

如果只需要自动降落功能,THR-CUT设为INT,油门混控的比率设定在10%-50%之间即可,其实就是利用混控实现油门输出锁定。

呵呵,开关多了是容易乱,不过那么多开关不用就浪费啦。当然适合自己的操控方式才是最好的,只是多提供一些设置方式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定高对于油门50%的把握确实很难做到精准,这个方法就很好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