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的电池能当做控电用么?

楼主(2012-01-30):
20C的
电池
能当做控电用么?遥控是1.5V*8=12V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只要能塞进去.25c的都行

网友D:
50C的也行!

网友E:
完全可以
只要V数匹配,这点很关键。

网友F:
60C都可以
只要你舍得用在控上

网友G:
用肯定是没问题,但有几点不爽:
1) 重量:跟普通消费类电芯相比,高C数的电池更重。
2) 体积: 高C数的电池更肥。所以,你能塞进控内的电池容量更小,使用时间更短。
3) 当然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