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摇控器怎样设置啊

楼主(2012-01-30):
开机后同时按up 健没反应啊,新买的套装机,请老鸟帮忙了

网友:
 什么东东啊

网友:
同时按俩个,不是一个

网友:
左边俩个同时按开机是选择模式~开机以后同时按左边俩个是遥控设置~开机同时按右边俩个是选择模拟器模拟~(如果你是7通的话,6通老控没有右边同时按的情况)

网友:
  7X的遥控不是这样的 你说的那这是6X的方法

网友:
1在使用K-7XII前,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进行一次对码,您应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1) 在接收机的BIND端口插上对码线,然后给接收机上电,这时接收机灯会保持快速闪烁,表明接收机进入对码状态,这时您可以拔掉对码线;
2) 按住遥控器的ESC按钮并打开发射机(开机后仍一直按住ESC),屏幕上显示如下画面:
3)
几秒钟后,接收机灯会慢闪3次,表明对码结束,接收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4)
松开ESC按钮,发射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K-7XII 可以支持7个模型,每一个模型都有独立的一套参数。在这7个模型之间切换的方法是:按住 MENU 不放,打开发射机,进入系统设置。系统设置的第一项就是模型切换和模型类型选择,如下图

网友:
 说明书吧

楼主:
kx7的控 同时按up dn建在开机没有反应 还有7楼说的对马线商家也没有给我带啊还有说明书被带都没有

楼主:
现在控好像被我调乱了 飞机接收不到信号了2秒钟响应一下接收里的灯闪烁还有坨螺仪 也是闪

楼主:
现在信号对频成功了,可摇控器设置好像被我调乱了。开机后十字盘有些倾斜,快要离地大浆扫地。肯定是哪里不对了。老鸟们多指教啊

楼主:
还有摇控器里的参数多少为准啊
连摇控器说明书手中都没有呢
那些英文字母都是干麻的

网友:
我有KDS-7X的电子版说明书,需要的话

QQ1163932283发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