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暴力韩来啦 我想买一架3D机 请广大模友帮帮忙

楼主(2012-01-30):
小弟最近10天模拟狂练4位滚 8位滚 和慢滚转弯
想用真机实践一下
但我的购机条件有点多用了很久也没找到
1 EPP或EPO
2 主翼可拆卸 对插 一体的都行
3 机腹草坪降落 要能用桨保护器 不是保护桨 是保护电机
4 YAK54  EXTRA260 330或类似的中单翼
请大家帮帮忙 推荐一款
呵呵 我固定翼只飞过95圆的F3A 机腹滑草降落
从来就没用过轮
顶风悬停 追大雁鸽子......
也该换换了

网友A:
降落不练吗?总是机腹落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落不练吗?总是机腹落地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不练吗?总是机腹落地
不是我不练啊 最适合飞的地方是一块大草坪 有轮是负担 自认为机腹滑草的技术还不赖........

楼主:
的确不好找啊
机翼能拆卸的中单翼都是1.2米上下 差不多30级
这样的飞机的电机和桨都是用不了桨保护器的
..............

网友B:
不知道飘降楼主听说过没有
还有一种垂直降落,楼主听说过没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飘降楼主听说过没有
还有一种垂直降落,楼主听说过没有
拉大仰角和吊机降 咱不是没自信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不好找啊
机翼能拆卸的中单翼都是1.2米上下 差不多30级
这样的飞机的电机和桨都是用不了桨保护器的
..............

我的建议是再小一点的,80cm翼展左右的EPP,那就无需拆卸也可以方便携带

网友C:
4位横滚在上真机之前应该尽量在模拟器上多练,没脑子的狂练,正飞进入的4位滚、倒飞进入的4位滚和侧飞进入的都要练,以形成牢固的条件反射,真机尝试时一定要用足够的高度,犯错还可以有改正的机会。因为刚学3D的在4位滚的第3位上特别容易错舵,这一点上我至少炸过两架飞机,惨痛经历换来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位横滚在上真机之前应该尽量在模拟器上多练,没脑子的狂练,正飞进入的4位滚、倒飞进入的4位滚和侧飞进入的都要练,以形成牢固的条件反射,真机尝试时一定要用足够的高度,犯错还可以有改正的机会。因为刚学3D的在4 ...
谢谢 我是狂练加巧练

网友:
epp的f3p绝对是3d利器

网友:
以前见过小型可拆卸3D机,lz去室内机版潜水找找,什么龙骨EX330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1%FA%B9%C7

找到了,看这个
翼展81cm,可以拆卸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2612&highlight=%C1%FA%B9%C7

找到了,看这个
翼展81cm,可以拆卸装箱
谢谢啊 但我不想要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