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飞艇玩家用氢气充飞艇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2-01-30):
看到很多的飞艇玩家都用氢气,难道不怕爆炸吗?虽然氦气贵了点但是多安全呀!哪位高手可以给讲讲他们是怎么用氢气而且能保证安全的!!!我想玩这个东西很久了就是因为这些顾虑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同求
以前玩过飞艇,1米的飞艇充一次氦气60块钱,飞3天就没气了,后来玩不起就放弃了

网友:
氢气那是相当的危险
用氢气的不过是胆子大罢了

想想齐柏林飞艇事故吧
直接终结飞艇载人航行

楼主:
有办法买到氦气吗?我们本地没有。我想弄个大艇玩玩。有谁有办法买到便宜的氦气?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搞热气球呢?结构简单又安全

网友:
随身带着灭火器

楼主: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热气球的操作性不好没有飞艇好玩,在说玩个航拍什么的热气球就更加不灵活了,搞不好连预定空域和高度要求 都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米长的飞艇能装多少氢气?回家算算,这要是炸了,比煤气爆炸也厉害,灭火器只能当个心理安慰

网友:
淘宝网上有 小罐的氦气  不便宜  做好的飞艇会不会跑气?

楼主:
肯定会跑气,所以想找大瓶的氦气用。

网友:
学校以前有个1米的小飞艇,我问过,大瓶氦气可以充7、8次,价格700多吧......1米飞艇根本不能载重。
热气升力小,只有氦气的几分之一.....

楼主:
氦气不是一两百元一瓶吗?大瓶的

网友:
200一瓶?
现在又涨了,1200一瓶,不还价!一瓶五个立方!
这三年最低价是780,去年一年涨了40%

自己玩用氦气,你开玩笑呢!

网友:
你充在艇里面,搁三天,那气早废了。就PVC艇的气密性,放一天,就要压力没压力,要纯度没纯度了

网友(2012-03-01):
飞艇用氢气

我的飞艇漏气,飞1个小时就得补气。8.5米,6瓶氢气。

网友:
哈哈。。你想想氢气厂是怎样保证安全的。。。。

网友:
纯度有了就不会炸,会炸也成本不高,反正不是航拍飞艇,

网友:
其实我有氢气机要转手的   要的联系我 仅仅一套

网友:
氢气球没那么容易爆炸吧?

氢气爆炸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要有火源, 氢气密封在气球里,哪来的火源? 除非你拿打火机去烧气球。二氢气必须满足纯度在某个范围才会炸,太纯或太不纯都不炸。

最后我想问的是,氢气球爆炸真有那么可怕吗?要知道所谓爆炸,指的是有限体积里的东西突然增大的结果。没有包裹的氢气燃烧了也没事(你看看家里用的煤气燃烧就一点事都没)包裹氢气的氢气球不过一层薄薄的塑料皮,不是铁片,不是钢珠。 真爆了,会不会就跟吹破气球一样,会吓你一跳,会感受到一股小冲击波冲一下。但是没有一点杀伤力呢?比如过年回家,经常被鞭炮纸打到,也就痛那么一下下而已。 氢气是气,生成的水蒸气也是气,都是气体积能增大到哪里?鞭炮由固体直接生成气体这个体积增大是惊人的, 但中 国人对鞭炮以习以为常不觉得危险。
也许氢气球爆炸真的没什么可怕的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首先 你不知道气体爆炸的威力,且不说燃烧温度,就是那么多氢气瞬间爆炸,气浪就能把人掀翻,你不懂,别误导新人,还有氢气的着火点相当低,有火星,或者电子设备打出的火花,都可能引爆,我自己做过氢气试验,墨水瓶里装满氢气,用火柴点燃,直接炸爆,还啥没包裹的氢气燃烧了没事,你以为烧纸条呀,知道消防领域的回火么,当屋子里起火后大量木质结构燃烧后,房子里的氧气不够,会产生一氧化碳,这也是气体,这是你若去开门,一氧化碳接触氧气后,你的房子瞬间蒸发的,这就是气体燃烧的威力,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氢气纯度很高时,点火不会爆炸的,只会安静地燃烧。
但混氧气达到爆炸极限范围内(
氢气
与空气按4%-74.2%比例混合)时,点火会剧烈爆炸。
PVC是高分子化合物,有很多看不见的小孔,氢分子和氧分子都能慢慢进出,导致艇放久一点后,里面的氢气就不纯了。
爆炸是在有限空间内的急速燃烧,艇内就是一个有限空间,不纯时点火一定会爆炸的,问题是爆炸的力度有多大?
如果只是撑破艇皮,力度应该不大,但是,遗出的氢气接触空气后也会继续燃烧,产生的高温气体快速膨涨,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
威力:一个250mL的集气瓶内充氢气和空气各一半,倒置后点燃,一声爆炸声后,瓶子会跳高3-5米。

网友E:
讨论氢气的安全性,请参照《流言终结者:兴登堡号疑云》,兴登堡最后也是烧掉的,不是炸掉的。而且烧得这么快,和他使用类似铝热剂成分的外壳有关。
对PVC而言,固然存在许多小孔,但内压大于外压的情况下,外部的气体分子是很难钻进去的。况且是氧气分子,体积比氢气大多了。氢气的爆炸极限是4.0%~75.6%,也就是空气至少要混进24.4%才会爆炸。只要严格按照规程操作,使用优质气体,减少充气时的混入空气,不认为会形成爆炸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