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 ACL 变距4轴视频 --变距四轴的优缺点讨论!

楼主(2012-01-30):
群里哈屁引导过一场大讨论,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观点,让论坛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 变螺距浆比固定螺距浆效率更高。因为能改变迎角来获得较优的升阻比。
  • 变距后,可以使用更大的浆,以获得更大的升力。
  • 固定螺距一旦使用更大的浆,电机调整转速的响应能力降低。 而变距结构没有这个问题。
  • 变距后可以像直机一样,获得超强的机动能力。
  • 变距四轴可以使用一个马达,有使用油动发动机的可能。
  • 变距结构,机械结构复杂,使四轴失去了容易维护的特点。
  • 多旋翼在结构,效率上都不如直机,如果要载重首选直机。
  • 多旋翼适合在科研,小空间机动的应用上。

抛砖引玉,供大伙一起讨论消遣。

网友:
第七条不同意,反例是支奴干,支奴干也是多轴~

网友:
这机动性太酷了!

网友:
其实舵机的电耗也不低。4个舵机不停的在工作。电流也估计有2A左右

网友:
卫爷总结的很到位了,第一点中提到的升阻比是固定翼里的概念
翻译一下应该是通过改变旋翼螺距来保证旋翼与气流间的相对攻角基本一致,从而保持了旋翼较高的“升阻比”,也就是效率会较高。

真实的螺旋桨飞机,除了超轻型及小型飞机外,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变距桨,原因之一是无论是涡轴发动机或者大型的活塞发动机,都会有个“高效转速点”,很难通过转速的改变来保持适宜的相对攻角来保持效率。原因之二就是变距桨可以在发动机停车的时候打“顺桨”,降低阻力。

在多旋翼和直升机应用上,这一点优势并不明显,主要还是取其操纵响应快这一点

网友:
说一个变距的优点就能秒杀一切缺点,可以倒飞。

网友:
变距可以玩双轴?

网友:
是不是搞多轴变距还不如直机了?应该是的。

网友:
变距结构,机械结构复杂,使四轴失去了容易维护的特点。

第六条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四轴的机动性本来就没直机 那么好

但是多轴比直机更容易上手,配件比较便宜

网友:
终于实现变距

网友:
1/2/3点都不是必然的。固定螺距的多轴,只需要换小螺距的桨,提高转速(但不改变空气柱运动速度),就可以实现。不考虑倒飞,固定螺距桨,还可以有特殊弧度,气动效率更高。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变总距就可以?周期距不变?

网友:
怎么看到有两个螺旋桨不转

网友A:
就我测试LAMA桨的经验来看,不认为变距能提高效率,原因几点:
1. 变距桨的效率设计和定距桨的效率设计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定距桨不能照顾自己的非最优转速的效率的话,那变距桨在所有的转速上,都不能和以该转速优化的N个定距桨比较的(看桨型就知道了)。这和单反的定焦头和变焦头类似。变焦头是提供了变焦的方便,但同样价格的定焦头一定比变焦头来的清晰。
2.但对一个四轴而言,最佳转速和最佳螺旋桨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没理由因为效率问题,而使用变距桨。
3.变距需要额外的机械功率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我测试LAMA桨的经验来看,不认为变距能提高效率,原因几点:
1. 变距桨的效率设计和定距桨的效率设计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定距桨不能照顾自己的非最优转速的效率的话,那变距桨在所有的转速上,都不能和以该转速优化 ...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能绕竖直的轴旋转吗?

如果像视频里面能绕一个水平的轴旋转,那么四个桨的分别为:

顺 顺

逆 逆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在保证水平的情况下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