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器在促销[原理图在27楼]

楼主(2012-01-30):
这个能发不? 只是觉得较为便宜, 分享给模友, 自己做成本都不够. 我不是商家, 不合适请即刻删除, 封禁就免了, 谢谢.

自己搜国际采购, 原价26元的, 现价14.3, 促销价只剩不到7个小时了, 要的要快速.原理图

网友A:
废话 没图没连接 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 没图没连接 看什么??

冲动了吧? 这里好像不能发链接, 我这是避嫌喔!
需要的话自己搜淘宝店铺即可.

网友:
貌似不错,伏数降了,赫兹降么?

网友:
没有找到啊

网友:
顶,搜一下去了

网友:
少添几个字就行了!
小东西不错的说!

网友B:
一个可控硅加几个电阻也就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国际采购"这个关键词搜店铺名

网友D:
这个找到了
这个最好控制电阻性的电器,电感性的我试过,假如小档位,嗡嗡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控硅加几个电阻也就这个价,

是的, 但是必须量产才能有这个价. 自己做不容易买到合适的零件不说, PCB更是要定制的, 自己做少量的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找到了
这个最好控制电阻性的电器,电感性的我试过,假如小档位,嗡嗡的声音

不错, 这个是由电路决定的.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 不能从零起调, 要大于60Vac才基本稳定可用.

网友:
我买了另外一家的18块的2000w的,实验室加热控温的,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必须量产才能有这个价. 自己做不容易买到合适的零件不说, PCB更是要定制的, 自己做少量的不划算.
市面的吊扇电子调速器就是,10块左右

网友E:
其实 版主也不容易
是还是不是?但对于我们来讲,提供信息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版主也不容易
是还是不是?但对于我们来讲,提供信息总是好的。

 理解.

论坛总是要生存的, 不可能为不交费的商家服务. 我混的另一个坛子, 因为是靠捐助运行的, 更是严格禁止任何商业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的吊扇电子调速器就是,10块左右

不错, 吊扇的功率只有110W左右喔 . 这个调压器尽管有虚标,  2000W还是有的

楼主:
刚查了一下, 这个商家还在打折, 不过现在已经涨了, 14小时内, 维持18.20.

网友:
以前就想买个,昨天忍了忍,还是买了个,反正是玩嘛!

网友F:
用大功率调光开关能改,在可控硅上并连阻容保护元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大功率调光开关能改,在可控硅上并连阻容保护元件即可。

除非是用千瓦级别的调光开关才能行. 普通的要换全部零件--可控硅, 电阻,电容和电位器; 还有一钟使用二极管整流桥和单向可控硅的, 其电路板基本不能改为使用大功率双向可控硅用; 或者说能改, 但成本太高, 因为大功率二极管整流桥比大功率可控硅还贵.

网友:
调温电炉和调温火锅里面有,功率2000w,调亮度的台灯里面也有,就是W小很多

楼主:
东西收到了, 还不错, 用的是ST的40A800V可控硅, 超值啦.

网友:
我的在路上路上。
一起买的还有LED灯。

网友G:
楼主能画出这个电路原理图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画出这个电路原理图来吗?

跟这个类似, 零件值如下
双向可控硅T2: ST 41800B, 40A,800V
电位器VR4: 470K, 2W
限流电阻R19: 4.7K 1W
移相电容C23: 0.1u/275Vac
触发二极管DB1: DB3
阻尼电阻R20: 10 ohm
阻尼电容C24: 0.1u/630V

网友H:
想知道能用在二手洋工具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能用在二手洋工具上么?

这个输出的是非完整正弦波, 理论上电机类用电器会有震动, 要试验才知道这样的震动能不能接受.

我的手电钻用的是串激电机, 调速就是用类似的电路, 没有感觉到多大的震动, 只是低速扭矩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