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块反应快,袖珍便携的万用表,各位高人给说说心得?!

楼主(2012-01-30):
想买一块反应快,袖珍便携的万用表,各位高人给说说心得?!

由于经常拿着表到处跑,需要一块小点的数字表,前段时间坛子里有人出秋月 P-16  但上网找找了找 ,说那玩艺反应不快

有时需要抄板,所以需要一个反应快的。具体说就是,放蜂鸣器档,那表笔划过IC引脚,有通的就能立即响的。。。大家能理解吧??

还有价格别太贵,一两百能接受,那些两三千元的福禄克就别说了,我真没钱。

谢谢!

楼主:
CUSTOM CDM-33

谁用过,给说说啥感觉,反应快不??

网友A:
我有这么个东西,用着还行,就是方便.

网友:
没办法,还是推荐福禄克

如果只测通断的话自己搭个小电路吧

网友:
国产的3,5十的不行吗

网友B:
“放蜂鸣器档,那表笔划过IC引脚,有通的就能立即响的 ”

     蜂鸣党和速度没有关系,只有需要显示数据才和速度有关,不管多钱的表只要是数字的速度都不会很快,不然就成了示波器了

网友:
如此简单的功能不如1块钱买个小蜂鸣器,一个电池,一对表笔DIY,一共也不到10快

网友:
也有数字万用表不到10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蜂鸣器档,那表笔划过IC引脚,有通的就能立即响的 ”

     蜂鸣党和速度没有关系,只有需要显示数据才和速度有关,不管多钱的表只要是数字的速度都不会很快,不然就成了示波器了

我的意思是  比如把黑表笔接地,用红笔划过IC引脚,碰到和地相连的引脚,蜂鸣器立刻就能响,反应速度和划过引脚的速相关,划得快还能响 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么个东西,用着还行,就是方便.

速度快不??

象我说的 划过IC引脚 能响不?

网友:
随便一个便宜的手动量程的都能达到楼主的要求,只有自动量程转换的才有可能不行就像你帖图的那种,我用过很多自动转换量程的反应都普遍偏慢,要自动切换量程一会才会稳定下来

网友C:
如果只要简单通断功能, DT838或类似均可, 10到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要简单通断功能, DT838或类似均可, 10到15元.

关键是反应快不??
便携与否好办,看看图片就知道了,反应快慢就不好说了

网友:
如果有几块表比较一下, 就会明白LZ的用意.
我手上的手持表不多, UT58E, UT71D, Fluke-189,只有最后一个才能在快速划过IC脚时鸣响, 其他2只表反应都慢, 感觉0.5秒左右

楼主:
Fluke-189。。。。。。

四千多,比示波器还贵呢

网友:
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刻意的追求速度的情况下,花小钱办大事

网友:
 买个二手的秋月吧,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秋月P16  快不快??

能不能帮我试一下,就按我说的办法,一只表笔接地,另一只快速滑过IC引脚,看划过地的时候响不

网友:
看看我买的,65元,自动变档,可以测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通断有蜂鸣,就是怕太费电了,觉得电池不是很方便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感谢各位朋友!
米尼帕ET1700 到手!
汇报:
1、外形比图片上好看,很小巧,可以放在夹克兜里不难受。
2、电池是两块LR-44 有点小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3、速度还行,按我说的划过IC引脚能响,但是声音有点拖泥带水的。
4、精度不知道,没有高级设备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