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子夹(鸡心夹) 也可以这样做--已加使用说明

楼主(2012-01-30):
车个细长圆棒,需要两头顶针,  才发觉 还需要桃子夹。
快递回家过年,只能自力更生,  桃子夹 还可以这样做:

找到一个   八角水管 大小口径连接头,
把大头的部分 切掉八分之七,
留下的八分之一, 卡在三爪间。

仅供新手参考 。

网友:
符合DIY之精神

网友:
很好的设计

网友:
以前我打过这个主意,但铸铁太不结实了

网友:
不错 有创意
这个 我们这叫鸡心夹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不能夹桃子吧?

网友:
不错。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凭描述想象不出如何使用,  有图的话上个装夹到车床上的照片, 谢谢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4份活结?简单实用

网友:
没车没铣的人,看不懂用什么作用,更想知道为什么叫桃子夹?

网友:
没懂怎么用啊!

楼主:
叫桃子夹 还是 鸡心夹?

叫桃子夹   还是 鸡心夹?  老师傅们 应该知道

网友:
简捷实用,

楼主:
使用说明

因楼上朋友要求,在此班门弄斧--使用说明。

1. 先在卡盘上 夹个短棒,车个顶尖。
2.把夹套在 被车的轴上,装在2个顶尖之间
3.夹尽量靠近卡盘 ,夹突出的部分 嵌入3爪之间
4. 试试转动灵活,就可以车削

使用夹的目的:保证车削时候,  轴两端的同心度。

网友A:
是怕卡盘夹不稳工件才使用的?

网友:
创意很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怕卡盘夹不稳工件才使用的?

是怕顶尖带不转工件,而使用的。
      保证同心度的是顶针,而不是这个桃心夹。桃心夹只是带来了摩擦力

网友:
终于明白桃子夹不是夹桃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怕顶尖带不转工件,而使用的。
      保证同心度的是顶针,而不是这个桃心夹。桃心夹只是带来了摩擦力

作为菜鸟的我还是没明白。您的意思是说长杆一头用卡盘夹住,另一头用顶尖顶住进行加工,同心度不如两头用顶尖顶住进行加工时高,是这样么?以前在网上看车工视频时就对鸡心夹的使用充满了疑问。

网友:
lz好人,要不有人提出划分高低模友!

网友:
看图后,鸡心夹的作用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楼上朋友要求,在此班门弄斧--使用说明。

1. 先在卡盘上 夹个短棒,车个顶尖。
2.把夹套在 被车的轴上,装在2个顶尖之间
3.夹尽量靠近卡盘 ,夹突出的部分 嵌入3爪之间
4. 试试转动灵活,就可以车削

使 ...

谢谢, 明白了. 这是用减少限位点(自由度)的方法, 来保证同心.

网友:
原来鸡心夹的作用只是驱动工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菜鸟的我还是没明白。您的意思是说长杆一头用卡盘夹住,另一头用顶尖顶住进行加工,同心度不如两头用顶尖顶住进行加工时高,是这样么?以前在网上看车工视频时就对鸡心夹的使用充满了疑问。

你留意看31楼网友说的,就明白了。三爪卡盘如果换装工件(把棒子调头来车),容易有接刀痕。用两边顶尖来车就不会。

引用 网友D:

谢谢, 明白了. 这是用减少限位点(自由度)的方法, 来保证同心.

网友E:
呵呵,神奇的工具,多谢楼主啊,好好向您学习

网友:
我认为楼主打算做擀面杖

过年了 吃饺子 哈哈

网友:
鸡心夹在加工轴的时候是经常是用的一种卡具尤其是磨床在要求同心时必须使用鸡心夹

网友:
轴类零件两端头的顶尖孔是加工过程中的基准,特别是将来如果轴的某个部位磨损或者需要修改,师傅就会看看这两端的顶尖位是否被破坏,,,,,如有发生那么师傅会和你说不能保证原来的同轴度了--那么这个鸡芯夹的作用就是将卡盘的力矩很好的传递到被加工的轴上而不至于过定位影响两端顶尖孔的基准,,,,,,,

楼主:
使用一个简单的夹具, 原来还包含 这样的功效--  感谢楼上 各位作出的 详细补充。

网友:
这个是经常思考的人才会想出的办法,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神奇的工具,多谢楼主啊,好好向您学习
狂汗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多谢LZ及LS们!

网友(2013-04-17):
留个名,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