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机床具体参数?

楼主(2012-01-30):
完全没有任何机械知识的模型爱好者提问,万望各位老师在百忙中请指导一下!

对手工制作起了兴趣,但没有任何基础。

在机械的选购和参数专用述语的理解相当的困难!

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肯定会有人说从字面就能理解是什么东西了,或者说你要做什么东西?多大之类的? 或是这个去查百度或书本、教学视频什么的就有答 案? 呵呵,我是用心的在学习中了,只是越是基本的东西就越是不懂。
我是真的查不到答 案才发贴问的,这些最基本的我自己弄明白后,其它的事可以翻查论坛的旧帖子的!

有明白这些最基本参数的导师请一条一条的回复解答一下,如果配以图示就最好不过了!

祝各位新年快东,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下面的参数中有色彩、下划线、加粗的就是我无法理解的参数!

机器型号7045
1.最大钻孔直径 45 mm
2.最大面铣刀直径 63 mm
3.最大立铣刀直径 20 mm
4.主轴端至工作台最大距离 450mm
5.主轴轴线至立柱表面最小距离 260mm
6.主轴行程 130mm
7.主轴锥孔 M.T.4 or R8
8.主轴转速级数 6
9.主轴转速范围50Hz  80-1250 r.p.m
10.主轴箱回转角度(垂直方向) 90°

11.工作台面积 800×240mm
12.工作台前后行程 175mm
13.工作台左右行程 500mm
14.电机功率 1.5KW
15.净重/毛重 320kg/370kg
16.包装尺寸 770×880×1160mm

机床参数P180V
1.两顶尖距离400mm
2.回转直径210mm
3.小拖板行程55mm
4.床身宽度100mm
5.主轴锥度MT3
6.主轴通孔直径21mm
7.无极调速
8.主轴转速范围50-2500RPM 分高低两档
9.车削英制螺纹范围 8-44TPI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0.5-3mm
11.中拖板行程 75mm
12.尾座套筒行程 60mm
13.尾座锥度 MT2
14.电机功率 600W
15.包装尺寸 840X390X470
16.净重 75KG

楼主:
各位师傅都很忙碌吗?
几十个看帖子的都是看完后默默的离去!

是太忙了没有时间给小弟作答,还是对这些参数解释不清?

网友:
1.最大钻孔直径 45 mm

我理解和电机功率有关吧

2.最大面铣刀直径 63 mm

我理解和电机功率有关吧

3.最大立铣刀直径 20 mm
我理解和电机功率有关吧

4.主轴端至工作台最大距离 450mm
垂直工作空间,还要考虑夹头的高度,如果夹头10厘米刀具5厘米,那最多能放进去300毫米大小的工件

5.主轴轴线至立柱表面最小距离 260mm

如果在夹头上装一个钻头,在一个大板子上转眼,最远只能在离边缘260毫米的位置转眼

6.主轴行程 130mm
主轴缩进去到全伸出来是130毫米,就是说如果转眼的话最大深度是130毫米

7.主轴锥孔 M.T.4 or R8
主轴安装的一个参数,或者MT4,或者R8,是或者关系只能选一,据说R8比MT4更专业,但是好像MT4更粗壮,MT4的感性认识就是类似饺子皮没有干之前面团那样粗的铁棒

8.主轴转速级数 6
速度分为慢  稍微快,再快点,更快   很快  最快  6个状态

9.主轴转速范围50Hz  80-1250 r.p.m
慢=80     最快=1250

10.主轴箱回转角度(垂直方向) 90°

工件放在工作台上,不但可以钻90度垂直眼,也可以转任何倾斜的眼,或者直接在侧面转一个和工作台平行的眼

网友:
1.两顶尖距离400mm

吧卡盘拆掉,在主轴孔插上顶尖,尾巴座也插上顶尖,两个尖之间的距离,显然这个距离比装上卡盘以后要大一些,主要是卡盘的厚度

2.回转直径210mm
卡盘上夹持一个工件,这个工件最大的直径是210毫米,再大就碰到轨道了

3.小拖板行程55mm

我理解:大托板锁定后,中托板可以让刀前后移动,用于车端面,小托板可以让刀左右走,用于车圆柱面,但是小托板是可以转动角度的,所以也可以车锥面,这个锥面最大55毫米

4.床身宽度100mm

我理解:导轨山--导轨山 之间距离为100毫米,貌似很多人吧这个作为判断机床级别的数据。就和汽车排量一样

5.主轴锥度MT3

如果不用卡盘,主轴的眼里可以插一个MT3的杆子(用于更高精度的连接),这个杆子的大小类似和方便面一起卖的火腿肠

6.主轴通孔直径21mm

数据1说最大长度是400毫米,如果有一个500毫米的旗杆怎么办,所以主轴是空心的,最大可以通过21毫米的杆子(无限长),或者,如果车木珠子,料可以源源不断的从后面的眼里送过来,但是最大直径不能大过21毫米

7.无极调速
8.主轴转速范围50-2500RPM 分高低两档
9.车削英制螺纹范围 8-44TPI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0.5-3mm
11.中拖板行程 75mm

我理解,大托板锁定后,让刀前后移动的就是中托板,中托板最大活动范围是75毫米,半径75毫米直径是150毫米,也就是说,即使能回转210毫米的工件,也无法完成210毫米工件的车端面工作

12.尾座套筒行程 60mm

尾座上有个轮子,一摇动就能伸出来一个套筒,最长能伸出60毫米,一般来说尾巴上夹持一个转头,可以在工件上转眼,最深能砖60毫米

13.尾座锥度 MT2

尾座上可以安装MT2的一个棒子,MT2的感性认识就是人的大拇指

网友:
R8英制国家用得比较多,例如美国,英国,R8的锥度不自锁,采用三点定位,装比较难,夹头装不好跳动会很大,拆比较简单。
MT4一般配公制机器,锥度有自锁功能,强度更好一点,装比较容易,拆比较费劲。我建议大家选择机器的时候,尽量选择莫氏锥度的,因为R8实现自动换刀功能很难。

楼主:
相当感谢 MAXCAT01 模友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忙解答! 这份资料非常的好,迷团总算解开展了。

好人有好报,祝福你!

2.最大端铣能力 20mm   这个端铣能力其实就是立铣刀最大直径? 是这样理解吗?

3.最大面铣能力 63mm   这个就是面铣刀最大直径?

4.工作台尺寸 700x180mm  这个是导轨的长宽?

5.Y轴行程 190mm    向方行程?

6.X轴行程 485mm   向方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感谢 MAXCAT01 模友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忙解答! 这份资料非常的好,迷团总算解开展了。

好人有好报,祝福你!

2.最大端铣能力 20 ...

这几个数据理解因该是这样,端铣能力20毫米的具体理解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感谢 MAXCAT01 模友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忙解答! 这份资料非常的好,迷团总算解开展了。

好人有好报,祝福你!

2.最大端铣能力 20 ...

貌似有2个名词错了
端铣和面铣是一个意思,都是利用顶端的平面来切削
立铣是一个意思,是用侧面的刀刃来切削,用于开槽等等用途

网友:
非常不错,迷茫参数的新人要多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感谢 MAXCAT01 模友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忙解答! 这份资料非常的好,迷团总算解开展了。

好人有好报,祝福你!

2.最大端铣能力 20 ...

是这么理解的,最大的立铣能力就是最大的立铣刀直径,盘铣刀也是一样的。
工作台长度是700毫米,宽度是180毫米
X轴行程是485毫米,意思是X轴左右能移动的最大距离是485,也就是单次最大的加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
(2.最大端铣能力 20mm   这个端铣能力其实就是立铣刀最大直径? 是这样理解吗?

3.最大面铣能力 63mm   这个就是面铣刀最大直径?)

貌似有2个名词错了
端铣和面铣是一个意思,都是利用顶端的平面来切削
立铣是一个意思,是用侧面的刀刃来切削,用于开槽等等用途

我 2和3的理解没有错吧?
以下是铣刀的解释
(直柄立铣刀:最常用的铣刀,也是必备的一种铣刀,功能多多.可以铣槽,铣端面等等)

(面铣刀:铣刀片可以更换,用于铣削平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250

楼主(2012-03-03):
顶起来,让其他新人看看!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

新人来学习了,谢谢前辈赐教

网友:
看过以后,茅塞顿开

网友:
哎呀,终于明白了这些东西!!谢谢楼主提问,谢谢MAXCAT01老大解答!!

楼主:
再品味一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