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ONE可以不可以外接陀螺仪

楼主(2012-01-30):
700装了ACE ONE,别的正常,只是感觉有风的时候尾巴会稍微摆动下,感觉锁不住怕怕的,弱弱问下ACE ONE可以不可以外接
陀螺仪
,不用内置的,具体怎样接,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理论上是可以的,
接线为尾巴不经过飞控,直接接收机和外置陀螺仪,
但肯定会失去自动返航功能,所以没敢实际试验
还是请请大疆工程师回答

网友B:
是可以外接的,但是不建议你去外接,外接会加大故障几率。
并且外接后方向不能自动补偿,所以建议不要外接。

网友C:
不推荐你这样用,外接的话会照成调产软件不兼容无法调产的,对你的飞机也不好

网友D:
实在调不好尾巴的话,可以外接。最好用另一个接收机骗过dji,不然dji不工作的。之前我的ace one尾巴也不正常,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好像就没什么事了。我也就没再外接了。

网友E:
我刚开始使用ACE ONE时,尾巴也调不好,一直有摆动现象,当时控里面的感度从50%初始开始飞,一直调到90%都解决不了这个尾巴摆动问题,说实话那个摆动的频率总以为感度值高了表现,后来发现我控上面的感度90%时调参软件读到的感度值是74%,两个感度没有太大的关联,于是我就继续加大控的感度,直到控上面显示105%,而此时调参软件里显示90%,这样再次上天后,呵呵,结果尾巴就好了,这个控里显示的感度值,在平时陀螺仪设置里是不敢想的。确实希望大疆应该修正一下这个感度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