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在线等

楼主(2012-01-30):
接好电调,
电机
,
电池
,
舵机
,接收器其他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并发出嘟嘟的声音怎么办??????

网友:
电调是XXD HW30A无刷的,电机是朗宇2212-9的外转电机

网友A:
什么控?FUTABA的油门需要反向

网友:
天地飞06X-A

网友B:
没设置油门行程或者你电调插错位置了。

网友C:
电调一定要接油门通道,并且油门要在最低。

网友D:
楼上回答了

网友E:
油门保护呀,杆拉到底.要么油门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