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O 400 SE 的配置

楼主(2012-01-30):
刚入了T8FG 和 小狗 lose 400se ....
在这里请教配置可行不?
一、
电池
、电调:
500飞机套装!
同时购买两组花牌2500mah 30C 6S1P 电池+99元,即可获得原价310元的花牌高端定速电调80A LV 。
原价946元,套装价:735元。这个套装合适吗?
二、斜盘和尾舵:
韩国 INO-Lab HG-D260MG数码
舵机
*3+FUTABA 9254(或bls251)*1
MINI VBAR 准备换成平衡仪。

网友A:
MINI VBAR 准备换成平衡仪。????不是吧...

网友B:
用2500的电池 ??我用的3300的电池。。
还是用回V8吧。。。

网友C:
花牌的活动好像没了吧?

网友D:
马达:蝎子4015-1070kv;电调:80~100A,建议koby90;斜盘舵机bls153*3;尾舵机bls251;电池3300mha 22.2v;无副翼系统mini vbar;大桨:rjx470mm碳桨;尾桨:70mm碳桨

网友E:
换平衡仪的话,买飞越500就行了

网友F:
260 玩400太烂了。。弄个 MKS一套 不错

网友G:
怎么选的舵机跟我450上的一模一样。够用吗?

网友:
马达:換蝎子4020-1100kv 100a電調 電池6s 3000-3300mah 來得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