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电池选择

楼主(2012-01-30):
涵道机必须使用4S以上
电池
吗?我现在用3S电池配KV4000黑旋风飞1米的T45感觉动力不足。我想继续用3S电池,请问换什么其它配置动力能够。KV4800的怎么样

网友A:
我飞KV4800也是用4S飞。
但3S应该更合适些,3S电池适合的涵道电机KV值一般4300-5000左右。
记得你的电池C数一定要足,建议2200MAH 25C以上,尤其是对付高KV电机时。

网友B:
这个电机可以直接用4S飞,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C:
LZ 前几个月 我买T45 配这电机,然后用什么电池 已经问过了,开始也搞不清 3S动力不行,4S怕烧,后来决定了。目前正在使用 4S 2000mah 30C 植物牌 半油门飞着航线,通场2--5秒的全油门 一块电池2--3分钟后 降落 休息10分钟 再上第2块 4S电调最少要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