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平常72M的改成2.4的呢?

楼主(2012-01-30):
我在坛子里见有高手改控 我这闲置好几个 想试着改下,希望老手指导下

网友A:
你需要一个2.4G高频头模块,比如飞梦的DIY版套件,然后找控的PPM输出引脚,按说明连接

楼主:
DIY套件上有说明的吧

网友B:
2.4G 模块,从控的主板上找到PPM信号点,飞个线到2。4G 的模块上就行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