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求助, 这个CP十字盘不平, 求调机指导

楼主(2012-01-30):
练悬停的时候来了一阵风, cp小炸, 感觉十字盘有些不对头了, 回家调机, 发现舵机有些奇怪.在2801控上控制舵机的126通道都调至50%, 但最前面这个舵机还是不平, 是不是坏掉了? cp已经放在了调机模式, 见下图

单飞无人指导... 所以来论坛求助, 谢谢.

网友:
控调不了就直接调舵臂和拉杆吧。
一般建议控的辅助微调都设置0,舵臂先调整到水平,然后通过舵臂拉杆调整十字盘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一开始没敢调舵臂, 后来自己拆拆就弄明白, 应该是舵臂移位了, 感觉舵臂本来上的也挺紧, 这个移位是舵机里面问题吧? 现在调回去之后没感觉有什么异样, 正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