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拍能用监控摄像头吗?

楼主(2012-01-31):
我还没有接触过航拍,但是我拆过一个监控摄像头,发现和专业的大小差不多重量也差不多.请问能不能通用呢?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上小型的镜头座和镜头,另外还要解决供电问题因为有很多监控摄像机的稳压和主板是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要上小型的镜头座和镜头,另外还要解决供电问题因为有很多监控摄像机的稳压和主板是分体的

谢谢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B:
我在街上拣到一个鼠标垫,离配一套电脑还需要些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街上拣到一个鼠标垫,离配一套电脑还需要些什么呢

专业监控摄像头是可以做FPV摄像头的 我就有一个 跟300左右的摄像头效果一样!

网友:
就是一个东西 只是 加了个FPV

网友:
本来就是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