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的雕刻机梦,又近了一步!!!

楼主(2012-01-31):
离我的雕刻机梦,又近了一步!!!刚淘得的THK 丝杆和配套的丝杆座及联轴器!!不错吧!!

另外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THK丝杆的型号在哪看???如果知道它的导程是多少??
(2)图中的AA  THK  EK8是丝杆座的型号吗??GG  12-2是什么的型号???
(3)图5中联轴器与丝杆座之间那个四方型的东西叫什么??起什么作用??

希望高手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我的雕刻机梦,又近了一步!!!刚淘得的THK 丝杆和配套的丝杆座及联轴器!!不错吧!!

另外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THK丝杆的型号在哪看???如果知道它的导程是多少??
(2)图中的AA  THK  EK8是丝杆座 ...

--------------------------------------------------------------
希望你早日成功!

很多丝杆是没有写型号的,某些厂家的型号是自编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关键2个数据就行了。
你可以测量得到这个所谓的型号出来。

1丝杆直径+ 2螺纹螺距 = 丝杆型号
导程式指有效行程,就是螺母从起始点到终点的实际距离。

从给你的图中看EK8的话,丝杆应该是08-12mm之间的

螺距测量量个深沟之间的距离。

注意图例红色的两端位置。1002 1205 1605 什么的等等的型号就是这么来的。:loveliness:

网友B:
波纹管联轴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纹管联轴器,很好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丝杆太短了吧, 勉强做Z轴吧

网友C:
写了12-2,可以看下是不是1202的丝杆。

网友:
标题

那个四方形就是个螺母,作用是锁定丝杆,防止轴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早日成功!

很多丝杆是没有写型号的,某些厂家的型号是自编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关键2个数据就行了。
你可以测量得到这个所谓的型号出 ...

呵呵,谢谢大哥,学习了,不过用卡尺测量还是不太准确。。。。而且去淘东西也不能老是随身带着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了12-2,可以看下是不是1202的丝杆。

我用卡尺测了一下,应该就是1202丝杆。。。哈哈~~

网友:
看着很诱人啊

网友D:
ek8  是座子的型号,标准件,和丝杠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ek8  是座子的型号,标准件,和丝杠无关

多谢兄弟,兄弟能说说标准件EK8的参数吗??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早日成功!

很多丝杆是没有写型号的,某些厂家的型号是自编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关键2个数据就行了。
你可以测量得到这个所谓的型号出 ...

见过有的是用球心之间的距离作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有的是用球心之间的距离作直径

啥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