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使用变距桨假设和实施的猜想

楼主(2012-01-31):
现在所见的四轴飞行器绝大部分使用的是定距螺旋桨,前段时间见到国外已有人使用直升机螺旋桨系统用于四轴,猜想一下:由于四轴系统是靠改变转数来控制其姿态的改变,这注定其效率不会太高,在以往的发展阶段,姿态的控制是主要问题,当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在发展的现今阶段,对于非暴力的飞行空中摄影(应该叫航拍吧),留空时间会是渐渐需要突破的问题,这包括留空时间和载重的平衡,这只能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电池和螺旋桨效率,变距桨是一个方向,现今模型直升机的发展已经突飞猛进到一个新阶段,无论价格和技术都得到很大的改善,直升机的变距桨使用在四轴上非常的便利和价廉,250直机的无副翼变距桨系统大概200元以下,十字盘无需倾斜(倾斜控制可能可以对四轴进行很进一步的细化控制,可能是以后的一个尝试),,这将会机械制变的简单,一个舵机就行,整套附加系统的成本将可以控制在1000元楼下,亚拓250系就非常合适,其机身是上下分体结构,改动的地方无需太多,非常紧凑,在飞控方面只需每个轴由原来的转速控制再加入一个舵机的混控,用以舵机机械控制螺旋浆的桨距,飞控成本的增加是极其有限的,这样在每个转速下都有相对应的桨距,这将会使螺旋桨得到较高的效率,转速和桨距的对应关系可以由实验获得,从而在载重和留空时间上得到很好的平衡。。。。。。。。

网友:
有深度…问题阐述明了…简单…顶你

网友:
lz搜搜我的帖子吧

网友A:
标题

我觉得螺旋桨的升力托起四轴机体基本上一个变动范围不大的转速,所以不会影响很大的效率,另外根据模型直升机上的经验变距桨的机械故障率比较高容易射桨。用在4轴上不够可靠,所以最简单易行的还是定距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螺旋桨的升力托起四轴机体基本上一个变动范围不大的转速,所以不会影响很大的效率,另外根据模型直升机上的经验变距桨的机械故障率比较高容易射桨。用在4轴上不够可靠,所以最简单易行的还是定距桨吧
另外根据模型直升机上的经验,你觉得固定螺距的直升机和变距的差别在哪,四轴不是飞上去就没事干了,遇到风速和气流变化,改变转速和改变螺距哪个更快

网友:
这样就可以使用一个电机来提供动力,但就要用四个舵机来控制变距!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最致命的问题是。反作用力怎么抵消

网友:
楼主啊、200的变距系统你敢用、  神马垃圾舵机啊、要是选好舵机的话成本直线上升、一个四轴要12只好舵机、就算普通的933舵机也不少钱吧、还有933敢用吗?410的话舵机就要近2000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变集体罗距,那为什么不用尾变距系统呢?700的尾巴可以直接用于四轴……

网友:
450旋翼头(拖小桨)

非定速(固定一个油门位置即可)

空心轴(可选)

变距

  4只舵机足矣

网友:
主要还是可靠性,论效果的话肯定变距来的好,但是定距结合好的飞控已经可以飞得很好了,没必要复杂化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