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雕刻机丝杆单边轴承固定)

楼主(2012-01-31):
新人请教(雕刻机丝杆单边轴承固定)
做一雕刻机 由于丝杆和光轴同心不是很好,所以丝杆转动不是很顺滑
前几天看论坛,有高手说丝杆很多都是单轴承单边固定的。可以解决同心的问题;
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如果只用单边轴承固定,然后再使用联轴器的话,联轴器有弹性,丝杆就有一点点自由活动的区间,对精度影响较大。

所以请教高手如果用单边轴承固定,结构是怎样的,联轴器的弹性区间如果处理。望高手指教,先谢过。

网友A:
丝杆都是双角接触轴承固定的,建议LZ多潜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杆都是双角接触轴承固定的,建议LZ多潜哈水

某些JS只使用深沟轴承

网友:
丝杆安装有好几种方式,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方式。固定端用的是一对角接触轴承,自由端可以用深沟轴承。双端固定方式两端都用角接触轴承,不过这种方式配合要求很高。还有一种就是一端悬空,这种模式只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丝杆座是双角接触轴承固定且不长200mm以内的状况下完全可以,前提螺母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