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调内部接线

楼主(2012-01-31):
请教大虾们:电调的电源输入负极端(黑色)和连接接收信号线的黑线端是不是同一个焊接点,如果不是,信号线黑线端应该接在那俩??
谢谢了

网友A:
是同一个点。

楼主:
谢谢了哦!今天就焊接了试试看!!!

网友B:
不一定。
内置BEC的普通电调通常都共地。而对于无内置BEC的电调,信号部分 与 功率部分未必共地,之间以光耦隔离,常见于高压(8S以上)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请教你说的是8S电调不共地,我的才是20A的电调,应该共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