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机的问题

楼主(2012-01-31):
本人飞的50级油动,动力是os55.东西入手不久,飞了几回飞的感觉很不好,就是感觉很不稳定,尤其是猛拉升降时飞机乱晃吓人啊,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个人感觉是重心的问题,现在的重心是在用手提机翼碳杆部位稍稍低头,十五度左右。求教!求教!

网友:
 干嘛要猛拉升降舵。飞机飞在空中很不稳有很多原因的,1,有风,2,重心没有调好。重心可以通过电池的摆放位置来调整,(按照你说的有点低头,你可以把电池摆后面一点)还有玩航模不比玩车模,航模是在空中飞的,所以不能像玩车那样那么稳。因为飞机飞在空中有风干扰。还有LZ飞的是上单翼,还是下单翼,还是中单翼的飞机啊,上单翼的飞机飞起来比较稳,练习机都是上单翼的,下单翼飞机飞起来比较灵活。

楼主:
也不是很猛就是舵量较大,飞机是中单翼3D机,金翼的MX2油电两用。

楼主:
再求教,3d的各个舵面要多大角度,主要是3d模式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