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的售后实在让我无法接受,可怜的FY21AP

楼主(2012-01-31):
在大家还持币待购的时候,我出手买了第一代FY21AP,那时候平衡仪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初级的素质,没有做好减震的时候,很容易就失控摔一下。osd界面上的叠加画面,也是经常是跳上,跳下的,逼迫着大家动手加滤波电容,换屏蔽线,包铝箔和铜箔纸。。。。。。接下来就是跟着FY升级二代osd,三代osd,最后到了117,期间虽然添了一些小钱,算是换购吧,我们还是觉得都很合乎常理。可以接受。
最近飞宇升级产品,推出了FY31AP,看着自己喜欢的品牌和心爱的设备,有了升级换代产品,是我们消费者最开心的事情,我自己也跃跃欲试地准备再出手买一套FY31AP玩玩,就在这个时候,FY21AP被我接错了电池,烧了,在年前飞宇马上放假的时候,我的FY21AP被售后判了死刑。“GPS模块芯片烧毁,平衡仪芯片烧毁”。。。。。。不能修复,只能再买新产品。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心啊给整的拔凉拔凉地,不想多说了,大家给点意见吧,我现在能怎么办???

网友:
节哀顺变 不行也换个热门的飞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张啊,你是不知道啊,我的FPV的过程,就是FY21AP这个产品的陪伴下度过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太深刻,虽然知道大家都已经发现了新大陆,但是我还真的舍不得,放不下我的FY21AP.这次飞宇如果真的不管他的产品死活了,也许是真的帮我下了决心了!!!
心有不甘啊!!!
再看一眼心爱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图片上能开出你的FY是一步步升级凑齐过来的。不过我上次找厂家维修倒是挺快就搞好了。如果把飞控寿命比作X年,你的FY相当人的60、70岁了吧,让它们歇息安度晚年吧。GPS天线留用,其余当摆设。

网友:
我的fy21和f117闲置没用多时了。

网友:
FY的不错啊,何必跟风呢,有就可以了啊,呵呵

网友:
FY的厂家维修可以啊,我上次21AP和117因为下水了都返修了,就出了一个快递费解决了。而且时间也挺快的。你再联系联系那个维修部的陈小jie,可以的。

网友:
坏了总比丢了强,LZ准备还上FY?

网友:
有点问题,好像不会烧的这么干净。请厂家再看看。

网友:
应该不会烧的这么干净 ,售后不管的话我建议你自己拆开看看。里面一般有2个大的黄色的旦电容,这种电容接错电源就烧毁,然后呈短路状态,这样后面设备就没坏。你试试把电容拆掉再供电试试,说不定就好了。然后买个电容安上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建议不错!LZ试试吧,只要有点希望

网友D:
你接错电的话 会烧掉那个 3.3V 摸块和电容  换了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不会烧到主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接错电的话 会烧掉那个 3.3V 摸块和电容  换了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不会烧到主芯

同意,接错正负极,大部分情况下烧的都是电压的降压模块。

网友:
类似接错电源正负极的问题发生的很多,厂家在设计硬件时,可以考虑加一个二极管即可,整机电流又不大,几分钱即可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这些哥们的诚挚帮助,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群众的力量就是大么,我也是这样想,既然厂家都已经给判了死刑,咱们就给它来个死马就当活马医。有动手能力的也可以帮我试一试,我这里先谢谢了,所有器材费用我来出。修好修坏无所谓!

网友:
如果是电容烧穿(旦电容一般容易短路),你的电池会电流过载,引线会发热。如果硬件设计有串联保护过载电阻,那么也不会烧坏什么。检查的方法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即可。
电路设计应该有稳压电路,电源极性接反,一般都烧该部分,不会烧其它的模块。现在的稳压大都使用DC/DC电路,就是一个很小的集成电路,烧坏时,应该能看出(电源接反要烧就是烧的很厉害)。可以打开外壳后,上张清晰的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
你上几张裸照我看看,能清楚就清楚点。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同好们,我拍了几张,不太清楚。

平衡仪和GPS的照片:

我简单描述一下烧坏的情况我的FY21AP是共用电源,因为动力电源是两块3s串联成的6s,所以取电是在负极端取3s电压(11.1v),当天因为插错了电池组,结果就是从正极端取了3s(11.1v),我个人理解可能是在动力电源方面的6s电调和飞控的3s之间,产生了电压差,因为是一个地线么!!!只能这样阐述了,有动手能力的热心朋友,帮我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
群众力量大,还是热心人多。

楼主:
我简单描述一下烧坏的情况

我的FY21AP是共用电源,因为动力电源是两块3s串联成的6s,所以取电是在负极端取3s电压(11.1v),当天因为插错了电池组,结果就是从正极端取了3s(11.1v),我个人理解可能是在动力电源方面的6s电调和飞控的3s之间,产生了电压差,因为是一个地线么!!!只能这样阐述了,有动手能力的热心朋友,帮我看看吧。谢谢啦!!!

网友:
问问FY的尹工,他QQ 1452823332

网友:
21AP 也不能直接用 3S 供电吧 21AP 是 5-6V啊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们,这个供电方法,我只是简单阐述而已,事实上,21ap平衡仪的供电是经过电调供电的,好盈电调我设置的6V电源输出。117的电源是由3s供电,图传和摄像头是和117的电源并联。使用一阵子了,没什么不妥。忽然间发现不好用了,我说自己插错了电源也是一个分析,因为自己没有发现过这个错误动作,这些都是事后分析,因为手上有两套21ap,当时换掉另外一套就能玩了。现场有老程,老尚,老张以及老汪一行几个人一起飞的。
既然是烧了,我就分析,还是自己接错了电池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生产厂家都放弃修理,这样的事情我不能理解。
大家现在就可以问问去,目前流行的H飞控,江南飞控,A飞控,烧毁了零部件就会让你再次买一套新设备么!!!
而我们21ap就是个神物,就不能修理。

楼主:
不想多说了,毕竟FY21ap带给我很多乐趣,正如老张说的那样,该让这个老古董退休了

非常感谢回帖的朋友们。

网友:
你拆开来看 那个黄色的电容有没有炸掉 那个电容旁边有个 3个脚的电源模块 量一下 如果没有 3-3.3V OUT  就是烧了稳压了  更换稳压 还要检查接口板又无烧断 要飞线处理的 我帮本地模道修过多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钽电容,我看到的是黑色的,外观没有发现问题。我晚上量一下你说的输出电压。

网友:
FY21AP,可以啊,支持的飞机模式也不少,楼主留着呗,要是便宜处理我考虑收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