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X的奇怪问题。。求教

楼主(2012-01-31):
买了个100x,想用它的控玩下
模拟器
,用的它送的FMS的那个软件,结果设置控的参数的时候各个通道都没信号。。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我确认开了电源,也将音频线接到加密狗上并将加密狗接到USB上了,狗上的红灯也亮了。。但是就是跟没有将信号发到电脑上一样,怎么控制都没有反应。求教了。。

网友A:
没玩过!我玩凤凰

网友B:
到硬件设置里把主板自带USB接口的节电模式关掉,接口用主板上的USB,否则会供电不足。还有模拟器上的档打到FMS(我用的是异思凯的有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