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2.4G版6A也可以遥控LAMA了

楼主(2012-01-31):
天地飞6可以遥控LAMA了,当然要换上天地飞的接收器.连上ESKY LAMA意义不大.但连到国产LAMA上意义就大了.耐摔.稳定.远遥控...:loveliness:比现市场面所有LAMA都强.成本也很低...

应该朋友们要求.说说连接方法:

把原四合一拆开.变成三合一.不要原接收.有二排接口(左是负极中间是正极右是信号),用舵机延长线或者什么线都可以.第一排连接到天地飞接收3通道,下排连接到4通道.1通道接左右侧飞舵机,2通道接前后飞舵机.天地飞调到直升机模式就行了(如果是2.4G的06A的话左边数过第二个跳线推到上面就是直升机模式,其它的通道如果反了跳线调另一边就可以了).

以前玩esky V3.一堆的配件。现在直接买台玩具四通双桨。一个配件都不需要了。超级耐摔。换上天地飞遥控和接收。对四通玩具已经完美了。推荐新手们。一个遥控就可以玩个四通双桨和固定翼EPP飘飘通用。已经很满足啦。。。

网友:
陀螺仪没有垂直主轴,影响性能

网友:
怎么连的能科普下么

网友:
麻烦细节图看看?很感兴趣

网友:
国产的LAM是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高手~不是很懂,陀螺仪要怎样放才正确?

楼主:
现在手机上网,朋友们有兴趣明天我画个连接图给大家

网友B:
国产lama直接把晶体插上就能用啊
当然,你的控必须是对应频率的,72m或者3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lama直接把晶体插上就能用啊
当然,你的控必须是对应频率的,72m或者35m

2.4G版的。FM版的玩得不爽。

楼主:
以前玩esky V3.一堆的配件。现在直接买台玩具四通双桨。一个配件都不需要了。超级耐摔。换上天地飞遥控和接收。对四通玩具已经完美了。推荐新手们。一个遥控就可以玩个四通双桨和固定翼EPP飘飘通用。已经很满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