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sport v2 装机调机问题 视频求助

楼主(2012-01-31):
飞机装好了,但是还没调整螺距、油门曲线,不懂,有这方面资料高手请指点。
控是JR的,右手控制杆 油门往上推的时候主旋翼和尾翼开始转起来了,但是机头往左摆,而且是油门推的越高,左摆就越厉害,视频如下: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Q3NDM3MzA0==.html
视频中有一段机头往右摆,是我打了右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在房间试下而已。

网友:
..........不要在室内飞·尤其新手··练习不了不单只反而十分危险

网友:
元兄 你好 我也是新手 希望能和你交流交流 看到 加我q996177911。。450

楼主:
经过指点:设置了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和重新调整陀螺插口和陀螺感应度。油门推到40%飞机有点准备要起来的样子。
请高手帮忙看下视频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调整后重新拍了视频,感觉好好多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调好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油门推到70%了,但是飞机没飞起来,声音太大了,不敢继续推了。

检测螺距是否调好

楼主:
刚调整后重新拍了视频,感觉好好多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调好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油门推到70%了,但是飞机没飞起来,声音太大了,不敢继续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陀螺反了,还有就是主旋翼靠后(E舵)行程不对,和前面2个舵行程不一样,导致油门最上和最下的时候10字盘不水平。2个问题已经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陀螺反了,还有就是主旋翼靠后(E舵)行程不对,和前面2个舵行程不一样,导致油门最上和最下的时候10字盘不水平。2个问题已经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是陀螺反了,还有就是主旋翼靠后(E舵)行程不对,和前面2个舵行程不一样,导致油门最上和最下的时候10字盘不水平。2个问题已经搞定。

网友:
看看这个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1194 调机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
新手,告诉你,装好训练架,否则,飞机没起来,就要花一比钱去买配件了,必炸。   还有,你这个问题是陀螺仪反向了,多潜水,不要什么都不懂就飞,很容易出事情的

网友:
很明显陀螺仪反向

网友:
你这个陀螺仪开没开啊?接对没有哦?似乎没锁尾?

网友:
哎!用搜索哎,版里有一篇非常详细的调机流水帐!看完之后在不会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检查陀螺仪的正反向设置·

网友:
你的陀螺仪肯定没有开!!!!!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