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911和260 谈谈细节 (处女帖)

楼主(2012-01-31):
新手 绝对的新手

潜水几天,一直纠结911和260,索性都买来了。
老鸟无视我把,写给还在这两台jj纠结的新手们

至于911和260论坛上对比的太多了,但是一些细节似乎没人提出来过。
911的配件基本都是粘上去的,主尾电机都是直接焊接在电板上的,更换配件至少要准备一个电烙铁,至少要有点焊接基础把。
相比之下260更换配件就简单多了,直接买来插上就可以了。或许老鸟不在乎这些,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这点太重要了。

至于耐摔程度,貌似911是结实点。但260也没人说的那么脆弱,或者260的设计反而更科学。
上次260打到水泥墙面上,整个jj直接掉下来。结果起落架断了,主轴上面的两个小耳朵(抱歉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称呼)也断了。开始还在抱怨260太脆,最后还是想明白了。有弹性的起落架牺牲了自己,做了有效的缓冲。小耳朵断了,但是大浆,电机,齿轮一点没事,甚至一个连杆都没掉。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911上。小耳朵没断,大浆被打了个小凹口,连杆飞了一地,然后各种满地找连杆。。。。起落架没断,但是撞击力分散哪里了呢??

其他陆续在补充。。  (至于小耳朵,请老鸟们纠正下该叫什么,谢谢)

楼主:
飞了几天

911换了一个尾浆和锁扣,上次炸飞有几个锁扣没找到。汗。。

260换了一副平衡杆,脚架用AB胶粘好了,主轴做成了不死轴。

网友:
玩过260a的路过,我感觉各有优略,但都差不多,相比之下还是v911更省心、省钱

楼主:
刚才看了下接收板,貌似260的板子是要精细些

911的尾电连接线不小心被我扯掉了,这下糟糕了,看来要去手机店焊接了或者自己买个电烙铁。

网友:
911是被鼓吹出来的产物,但卖的价格还不算太暴力。

楼主:
折腾了一下 去手机店把911掉了的线焊上了 js收了我10块钱 汗。。

看来得为911去买个电烙铁了,不然以后的维修换配件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回想206 是为新手考虑周到了,配件都是买来即插,虽然配件比911略贵,但也可以理解。。

网友:
911精度完全不能和260相比!

楼主:
在飞911了,给260休息下

貌似911控制有点迟钝,没260那么灵敏,这个就是所谓的精度么?求指教啊 求指教。。。。。

网友:
我只有个260, 自旋好玩,动一下摇杆,飞机就旋一点,像步进电机那样好玩

网友:
看到“处女”,自然是要顶的。

网友:
我的911每次落地都是摔的,也没看见哪里坏啊。关键是要会摔,一看要摔就收油门,自由落体都没问题

楼主:
晚上911暴力飞行,打到水泥柱子了,主浆断了,扣件掉了一地,郁闷。。

网友A:
今晚注册好,潜水了半晚,出来浮个头!从今以后,有空就来潜水……晚些时候合适的话贴几张前些天做机的图
差点买了v911 ,看来我还是不要入手买机机先……预算相当有限!还是尝试diy一架吧……

楼主:
嗯 每次遇到情况不妙 就收油了 很少去救。。
今晚不是练习航线么 结果舵打反了 911瞬间爆破啊 刚好打到方柱的棱角上,扣件乱飞啊,主浆断了。郁闷。要是260估计只会断主轴横杆。
建议入手911的多备些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注册好,潜水了半晚,出来浮个头!从今以后,有空就来潜水……晚些时候合适的话贴几张前些天做机的图
差点买了v911 ,看来我还是不要入手买机机先……预算相当有限!还是尝试diy一架吧……

DIY一架单桨小四通。。。额。

网友B:
标题

911能把主桨给摔断的也是人才……我的飞了超过300个起落了,家里玩的每一块电没有好好下来的,都是摔下来的,也就脚架断了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能把主桨给摔断的也是人才……我的飞了超过300个起落了,家里玩的每一块电没有好好下来的,都是摔下来的,也就脚架断了条腿……

本人纯新手,没法和老鸟比较。还很菜,要多加练习。

楼主:
总结一下

伟力911
电子件一般,遥控控制不细腻,动作幅度较大,油门有延迟。
飞行噪音大,维修换配件麻烦(都需要焊接)。
锁尾较好,配件便宜,材料皮实。

九鹰260
锁尾一般,尾电易损,主轴横轴易断。
配件小贵,头罩脚架很脆。
主板精细,控制比较顺滑,操控精准。
维修方便(配件都属直插式)

911比较适合老鸟玩玩小电直
纯新手还是选择260吧

网友:
玩过260和911的路过,我感觉各有优势

网友C:
学会有状况就收油门对以后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D:
 911要炸坏 还是要点水平的

网友E:
有点心动了

网友F:
哈哈 准备把260的主板装到911上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