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是8060的桨 效果怎么就那么差呢

楼主(2012-01-31):
一款是黄色的XXD 六角孔的 8060 ,另外一款是黑色大孔的EP 8060,使用下来,黑色那款,拉力大,  黄色的拉力小,为什么一样是 8060的  效果差那么多啊

网友:
黑的那款   贵

网友:
桨 效问题

楼主:
不都是 8060嘛,差距杂就那么大类,你们有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
XXD8060 是直驱快速浆,EP8060 是高效慢速浆,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
以前我都用xxd,后来用过一次apc后,我把我的桨全换apc啦,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以前我都用xxd,后来用过一次apc后,我把我的桨全换apc啦,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1.5元跟12元的分别。

陈伯

网友:
质量问题,好桨用着还省电,

网友:
转起来受力以后的变形问题,看看硬度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款是黄色的XXD 六角孔的 8060 ,另外一款是黑色大孔的EP 8060,使用下来,黑色那款,拉力大,  黄色的拉力小,为什么一样是 8060的  效果差那么多啊

黄色xxd内六角的8060,这又称为蝴蝶桨,属于慢速桨,最早是用在有刷电机上透过减速组来驱动桨的,
以前因为有刷电机效率低,配件又很笨重(如减速组,镍氢电池等)所以当初会设计利用桨的惯性来榨出所有原本就不多的推力
另外你也可以发现桨设计的又轻又软,就是要符合推力不大用的,太重为了要带动桨就浪费不少动力,另外若是桨硬了,变成友刷马达带动变得吃力了

后来出现无刷后,电机变得有效率高,又拿掉减速齿轮,直驱经不会造成电机过大的负荷,所以桨造的又直又硬也即直驱快速桨,再也不需考虑电机推不动的问题了

其实直驱桨,目前国内造出的仿apc桨效能都不错了,价差有5倍之多,像emp, xxd做的都不错,平常飞飞实在是感觉不出有多大的差异…..

你指的效率差,应该是黄色桨太软,全油门下负载过大,造成桨变形,所以你感觉飞机飞不快,甚至于有破桨声出现,换上直驱快速桨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桨的翼型不同,效率就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apc要贵一些。

楼主:
5楼和 10楼  一个说XXD是慢速的,一个说是快速的,到底谁对谁错啊

网友:
xxd那种高速桨,装在kv1400的2212上还是不错的,2s可以吊280克的机,3s飞500克的3D机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和 10楼  一个说XXD是慢速的,一个说是快速的,到底谁对谁错啊

XXD 造了了2种桨,黄色款是山寨GWS蝴蝶桨属于慢速桨,连编号方式都一样,
灰色款是山寨APC的,属于快速直驱桨!

一般3D机属于低KV值电机,当然黄色蝴蝶桨适合了!

楼主:
我用了黄色那个浆,怎么感觉没多大拉力啊

网友(2013-03-15):
XXD2212 KV1400 到底该配哪种浆,黄色,还是黑色8060浆。

网友:
软硬不一样

网友:
橙色的8060是仿GWS的HD8060快速桨,叶片窄长,属于我们通常说的“刀桨”,材质比较硬,高速高效。黑色和黄绿色的8060是仿GWS的EP8060RS减速桨,材质软,叶片肥大,低速高效。一般使用时假如转速相同,那么后者的拉力确实要比前者大得多,但是吃的电流也大得多。如果配合kV1200以上的电机,3S电池的话,还是前者更合适一些。

网友A:
想高效又想省钱,当然是不行的拉

网友B:
哦,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