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涂装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1-31):
恒龙的虎1想搞个涂装,用什么涂料好?静态的模型涂料可以吗?再延伸问,铁皮的坦克用什么涂料可以!就怕一跑起来掉!

网友:
模型一般用模型漆,我喜欢用田宫水性漆,油性的有毒伤身体

网友:
高级点用模型漆。凑合着用自喷漆也行。白铁喷前记得去油。

楼主:
你好啊,楼上的!镀锌铁皮是不是得先用小电磨打一下,喷上防锈底漆,然后再喷迷彩啊!哈哈!

楼主:
你好啊,楼上的!镀锌铁皮是不是得先用小电磨打一下,喷上防锈底漆,然后再喷迷彩啊!哈哈!模型上用的水漆刚听说,那么遇水会不会掉啊?

楼主:
我们单位有防毒面具!油性的便宜吗?喷涂还得再买那么贵的压缩机,有没有别的办法喷涂呢?

网友:
没必要用电磨,沙皮打一下就行了,或者直接扔进稀盐酸里涮一涮。

楼主:
那就用沙纸打一下得了!盐酸味太大了!

网友:
金属喷漆前可以用金属补土,有罐喷类型的,如君士
外壳漆只用过田宫TS外壳漆。

楼主:
罐喷漆贵吗?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