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我看看,我配的450怎么样,谢谢帮我看看,什么地 ...
老鸟帮我看看,我配的450怎么样,谢谢帮我看看,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麻烦给下建议

楼主(2012-01-31):
飞越450PRO简装出口版TL2003-02
好盈天行者WALKER 40A
花牌无刷
电机
H2221 2010KV
恒吉(Henge)450套装MD933,MD922.
陀螺HG830

网友A:
陀螺可以换了

网友B:
陀螺换个稍好些的吧,别的新手够用

网友C:
还是上PRO V2吧,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
我换了一下,帮我看看
飞越450sport
好盈天行者WALKER 40A
花牌无刷电机 H2221 2010KV
恒吉(Henge)450套装MD933,MD922.
陀螺gp780,

网友D:
天行者夏天肯定烫手,顺便提醒下,2010kv的电机要配6s电哦

网友E:
陀螺GY650
电调还是不要用天行者
电机就是3680kv那种吧

网友F:
锁尾别用922,力度小。换山寨9527,尾顺滑一样可以用很久

网友F:
电调别用好赢天行者,夏天飞航线都掉转,可以用ZWT的40A或好赢的飞腾40A

网友G:
天行者不支持6S吧。。。飞机多花几百上精装版啊。。。越省花的越多。。。你这也就是4分之1.。。。的米。后期大把的米等着你去花。陀螺仪GY650 或者二手750都行 米不多还是买SP皮传的,炸鸡便宜些。。。

网友H:
922要看RP....

网友I:
怎么把pro换成sport了

网友:
标题
谢谢了我已经定好了,GPS780+HD3688HB,
好盈60铂金,
斜舵s1002d
飞越450sport
花牌1900KV6S

网友J:
电调买大拉...................

网友K:
电调40A就足够了.尾巴至少用山寨9257.耐用点至少DS520

网友L:
好像是那位刀客

网友:
回复 网友L:
刀客就是我,我就是刀客,780已经成功降到200了

网友C:
迟早会上无副翼的,尽量少走弯路。
建议上飞越PRO V2 斜盘922 尾舵山寨9257 电调花牌45A 三轴XYZ
螺丝全换12.9杯头

网友M:
直接飞越的套装不是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