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单片机,不知从那入手,大侠们给些建议吧!谢谢了 ...
想学习单片机,不知从那入手,大侠们给些建议吧!谢谢了!

楼主(2012-01-31):
只懂一点电路基础,想学习单片机,淘宝上的学习套件很多,不知入何下手,杜洋工作室看了看,比较基础,单套件很贵,而且也太简化了,不知道值不值!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A:
帮你顶,其实俺也想了解

网友B:
..
这的 看你 想学哪方面的了 。。一开始就从简单的 汇编语言开始 。然后在学 C 在然后 就 ARM PLC 一类的了 呵呵 学问有限 不对的 请多关照

网友C:
arduino入手最简单那

楼主:
标题
用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D:
看不懂英文简单。安装一个翻译软件。多看就好了。

网友E:
如果不想靠单片机吃饭,就学浅一点!
推荐:PIC单片机,软件用PICBASIC PRO,如果懂一点点BASIC或英语勉强过关(不至于连字母都不会认吧),数学稍微懂一点(加、减、乘、除,开方、与、或、非;就是要会认识EXECL中的公式符号),包你一个月之类轻松搞定玩模型的绝大多数电子,当然还要想玩玩PID控制、数码舵机、陀螺仪之类,还是多花时间学深一点,倒不是学单片机,而是数学多学一点;

网友F(2012-03-18):
先找个C52单片机学学呗。买个便宜点的学习板,弄个最小系统,什么的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