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救命呀,滑翔机不会装啦。。。

楼主(2012-01-31):
请教大家,这V型尾的滑翔机怎么装啊,好像缺配件的感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舵面还没装上去

网友:
不知道啊    帮顶

网友:
找cai神哈~!

网友:
你买机机都没跟卖家要个装配图嘛

网友:
那两个有角度的木条,一个是机翼的。一个是尾翼的。机翼上的那个高度大于宽度的孔是用于插接的旁边的那个孔是副翼舵机的连线孔。尾翼也是如此。

网友:
对不起没有看清楚你的照片。这两个木片是连接机翼两边的两个小翼的
如果你感觉插不进去的话就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注意千万不要打磨过了。紧密的配合,插进去有些费尽但能够进去就行。尾翼应该有四个定位销。V尾的开角应该是110度到120度。用定位销定为以后可以用502胶或者环氧树脂胶粘接。代固化后在连接舵机拉线。

网友:
根据你机翼安装的水平从机翼水平夹角90度沿机身向后用铅笔划一条直线,千万别画偏了。在机尾的位置断面同心圆的中心再交叉十字的找出与中心线平行的两条线,这大概就是机尾的安装位置。如果你没有任何配件,一是找买家所要。还有就是自己动手,用3毫米的钢丝作定位销。大概也就是这样了。更具体的还要你仔细捉摸一下。

楼主:
连接机翼两边的两个小翼的那两个木片很小的,在机翼安装孔内摇来摇去的,固定不了。好像真的缺零件

网友A:
从照片中看到,好像你买的东西不是配套的。小机翼的固定销不大对劲。看来你还是需要和买家商量一下了。正常的话那两个固定销不会太长。应该比定位固定孔稍大一点。它主要起到两片机翼连接,并不能够完全牢靠的固定机翼。每次飞前还要用美纹纸胶带沿着两片机翼粘上一圈。这样才牢靠。

网友B:
这飞机三折买回来的吧!

网友C:
呵呵,做泡沫水果箱船的神人啊,先膜拜 :  动手能力超强,还能被这个难住??
这是双折上反机翼,两根V型层板是用来加强两侧小翼的翼梁的。一边一根。不过,这两根V型层板的尺寸是好像不太对。感觉细了点,也长了点。你先问问店家,不行就只有拿他装了。

如果是我,我会这样装
机翼:
      先将机翼的中段固定在平整的工作台上(压重物),台面尺寸大于机翼总长。胶接处垫上一层报纸,以V型层板的折点为中心,一端的单面涂AB胶(推荐AB胶,价格便宜,速度快,5MIN)插入中段机翼,(后面的一个隔框)贴紧后缘,待干后松手,另外一边也这么操作。注意两边对称上反。再将V型层板的另外一端涂AB胶,连接处两边的翼肋也涂好,插入,贴紧,调整好对称,下面垫东西,用三角尺测量翼尖到工作台的垂直距离。(高度推荐值多少看说明书)两边应该等高。等干就行了。
尾翼
     将两片尾翼用502胶好,在下面削翼木头找平,注意垂直度,在上面再胶一片削好形状的硬木,前后打洞,在尾部那个玻璃钢背面再胶一片层板,固定反抓螺帽两只,打好洞,用螺丝来固定尾翼。 这种装法方便携带。就是尾部可能较重,头需要配重不少。
    以上只是个人建议,望楼下前辈指点一二。我也只是一电滑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三折买回来的吧!
抢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做泡沫水果箱船的神人啊,先膜拜 :  动手能力超强,还能被这个难住??
这是双折上反机翼,两根V型层板是用来加强两侧小翼的翼梁的。一边一根。不过,这两根V型层板的尺寸是好像不太对。感觉细了 ...
看来只能自己D个木销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中看到,好像你买的东西不是配套的。小机翼的固定销不大对劲。看来你还是需要和买家商量一下了。正常的话那两个固定销不会太长。应该比定位固定孔稍大一点。它主要起到两片机翼连接,并不能够完全牢靠的固定机 ...
打算按它的上反角,自己磨个销出来了

网友A:
在网上找一找符合你这个型号的图纸。看看小机翼的上反角是多少度。然后用航空胶合层板在做一个。建议用2毫米厚的,多来几片这样比一次用5毫米的还加减厚度。固定销的长度不必太长30毫米或者在多一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一找符合你这个型号的图纸。看看小机翼的上反角是多少度。然后用航空胶合层板在做一个。建议用2毫米厚的,多来几片这样比一次用5毫米的还加减厚度。固定销的长度不必太长30毫米或者在多一点就够了。
恩恩,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做泡沫水果箱船的神人啊,先膜拜 :  动手能力超强,还能被这个难住??
这是双折上反机翼,两根V型层板是用来加强两侧小翼的翼梁的。一边一根。不过,这两根V型层板的尺寸是好像不太对。感觉细了 ...
谢了 回头自己d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