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机练习架

楼主(2012-01-31):
从helifreak那儿弄来的,主要部件是一个艺术品制作网站上加工出来的小部件+碳纤维管。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怕炸鸡了,甚至倒飞都可以练习了。

少买一根碳纤维管,其实竖着的柱子应该是6根。把剩余的2mm的都用上了。
胶带不是必须的,只是上完强力胶后还没完全凝固掉,容易粘到地上什么的。
原帖在这儿:http://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372143

网友:
拿个蛋糕盒整个装起来算了,然后看到一个蛋糕盒在屋子里飞

网友:
感觉把这个小飞机装在鸟笼子里会更安全

网友A:
不重么亲?

网友B:
估计不好掌握吧

网友:
我也这样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么亲?

都是碳纤维杆子,几乎没有重量。那些固定用的小球也基本没重量。
做3d动作不行,但是练各种(4面,倒飞)悬停是很好的。

网友:
这个厉害呀 佩服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好掌握吧

还好,反而稳定了一些。
前段时间microheli机身的尾部塑料件坏了,替代品还在路上。
想试试换回原机身,索性把整个机器拆了重装了一遍。

结果装回来之后飞机又开始有点抖动了。说震动更好。
这个架子可以过滤掉一些小震动。但是一旦大了就麻烦了。
好处是不怕摔了,也不会螺旋桨撞到什么东西了。

网友:
老兄你太牛B啦,你这还叫练习架呀,这就一防滚架了,可以满地打滚啦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和我的 cp 練習架近似,但你的保護力更好,遲些跟著你的做些修改,我是機機連著練習架一起翻滾,撞地也可繼續照飛!

CP

网友:
不錯的練習架,等自制的腳架測試完我也作一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 cp 練習架近似,但你的保護力更好,遲些跟著你的做些修改,我是機機連著練習架一起翻滾,撞地也可繼續照飛!

用1mm的碳纤维管做两个圈就好了,很容易弯但也很结实,一点胶水就固定住两头了,比想象的容易。

网友:
收藏~~~ 等倒飞的时候 做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打算如此,昨晚找遍全屋也找不到 1mm 碳纖,之前做練習架買了 2mm、1.5mm、1.2mm及 1mm 碳纖,發現 1.5 mm 最適合,其他 1.2mm 及 1mm 不知放了在何處!

网友:
 这个也太重了吧

网友:
这个能好飞吗?。。。。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几乎一样的,不过只有一半,没有上部,变身碰碰机。。。。。。

网友D:
都是高人,能做个450用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人,能做个450用额不

mcpx的撞击力对1mm碳纤维管已经是一种打击了,加粗碳纤维管的话弯不了。多用几根倒是可以试试。
但感觉效果还是小的好一些。

网友:
等CP 到了,也想做一个。

网友:
别人溜鸟你溜机

网友: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好想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碳纤维管在哪有卖的

网友:
小球是什么材质的
什么样的
求局部图
求来源
求替代品

网友:
同求连接的球TAOTAO地址。

网友:
那个小球在什么地方买的啊?我在淘宝上找了下,只找到4.6MM孔的小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找不到,没办法

网友:
LZ,怎样才能买到小球?

网友F(2012-03-22):
请问你的mini机练习架总重量是多少?

网友G:
真是高手啊,这样也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