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当手机移动电源

楼主(2012-01-31):
火车上无聊.电池耗尽,想到飞机那么多电池给手机当外置电源岂不快哉?想做一条线接T插和手机USB口,但是不知USB口的线序。

网友:
3s的会瞬间做掉你的手机
1s的又不够电压,usb要求5v

用一个7805做个降压线好了,至于usb线序嘛,边上的两根是正负,至于哪个正哪个负,百度一下吧

网友A:
买一个好盈3A的UBEc.从2s到6s的电池都行.7805不能用.压降一大,都可以当取暖器了

网友:
7805 轉換效率太低, 都換成熱能了

网友B:
车载点烟器转usb的插座 20元一个! 回来改个t头就行了,12-24v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好盈3A的UBEc.从2s到6s的电池都行.7805不能用.压降一大,都可以当取暖器了

 是个好办法,但我自己还是用的7805加散热片在用的,7805随处可找,不花钱

网友:
我有很多车载点烟器!今晚就去改个试试!

网友:
动力电池你不嫌沉吗?看看我的,5400mah×2,实测容量9000mah左右

网友C:
转换器这里有现成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5962868&

网友D:
用0.4元的3R33作3A转换的漂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载点烟器转usb的插座 20元一个! 回来改个t头就行了,12-24v通吃!

好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换器这里有现成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26OMe.3-3

这个质量好吗?有低压保护吗?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么用的,随身电池,一个板板解决,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0.4元的3R33作3A转换的漂过。。。。。。

电流大了手机能受的了么

网友:
淘宝上有直流可调DC模块,在近期的《《航空模型》上有介绍,关于ZI6改造的文章,可借鉴下。

网友:
还不如多买2块电池。还安全。

网友:
7805 不能用啊,转换效率低,发热大. 动力电池侧重大电流放电,而你需要的是大容量电池,

网友:
折腾吧你们就

网友:
就是、折腾吧你们就…

网友:
确实有必要的,智能手机现在基本都是一天一充,要是玩得狠点肯定不够。
再说充满电飞不了的时候当放电用也不错。

网友:
这个我早用了,请试下我的方案。 只要买一个车用点火器的USB充电器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将插入点火器的头改成T插,完事。。。

网友:
淘宝搜3r33模块,自己改装一下就可以了。简单点就用个车充改个接头搞定。

网友G:
标题

哈哈,看来和我一样解决问题的人也有很多啊,我是在电子城买了个dc-dc的降压模块,接上t插和usb.至于低压保护嘛,大家实在纠结这个的话也简单,我相信大家手头上都有低压报警器吧,把它接到平衡头上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看来和我一样解决问题的人也有很多啊,我是在电子城买了个dc-dc的降压模块,接上t插和usb.至于低压保护嘛,大家实在纠结这个的话也简单,我相信大家手头上都有低压报警器吧,把它接到平衡头上不就解决了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电池不平衡,因为报警器是从其中一个电芯取电的,还是大概估计一下时间,偶尔用报警器测试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0.4元的3R33作3A转换的漂过。。。。。。

me too 飘啊。。。飘啊。。。。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质量好吗?有低压保护吗?

楼上推荐淘宝的那个我年前买过,小东西不错,挺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推荐淘宝的那个我年前买过,小东西不错,挺精致。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万能的TB真的什么都有!

网友(2012-05-28):
还行,TB上那家的小物件挺实用的,买了几个送朋友

网友:
轉換效率太低,

网友:
在网上买一个12V TO 5V的USB降压线就可以了,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大了手机能受的了么

又见高人……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