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70a电调接收输出端短路,还有救没?

楼主(2012-01-31):
如题,电调一股糊味,现在上电没任何反应。有高手能修么?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估计是MOS管烧掉了,味道应该是管子的封装材料烧烛发出的。
只换MOS可以了,很便宜的,不过似乎一般的修理点没人愿意修的。
自已动手吧,不过市面上的管子需要锯掉上面的半个散热片,如果不怕突起和重量,不锯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