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单函道和双函道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2-01-31):
 没玩过函道的飞机,研究中。
看了不少的函道机,是选单发的还是双发,没看明白。例如;F35和F22翼型类似,一个单发一个双发,函道大小一样,从续航时间、推力方面考虑,选择哪个好呢?:loveliness:

网友A:
一个是单一个是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两个劲大

网友C:
电老虎啊

网友D:
不论价格,自然双的好

网友E:
看机型了吧!双的肯定推力强啊

网友F(2013-12-27):
其实双涵道只是为了更像真,小小的模型上双涵道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G:
单涵道更好。F18是双发,但是70涵道的F18是单涵道。双涵道动力强了,也更大了,电池要求高了。故障点也多了。最重要的双涵道的声音很难听

网友H:
同样尺寸的双发飞机,可以是大尺寸的单涵道动力,也可以是小一号的双涵道动力,例如常见的F/A-18系列。同样尺寸的飞机中,单涵道方案除了绿头苍蝇说的优点外,我认为主要是大尺寸的单涵道效率优于双涵道。

网友I:
单涵道效率高

网友J:
12楼说的好,其实双涵道只是为了更像真,大家记住:小小的模型上双涵道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K:
单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