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120D02S

楼主(2012-01-31):
过年期间,基本不串门,只招待来家的亲戚朋友。模拟器练了2个星期的3面悬停后,今天终于在客厅里把120D02飞起来了。心情很激动。两个星期前就是因为机机刚到激动中炸鸡的,修好后不敢再试。听论坛里前辈的话乖乖的练模拟器。谢谢你们,嘿嘿~~
有个小问题麻烦求解:今天真机机悬停时发现机机上上下下的总是不稳。自己忽高忽低,降落后检查没有虚位的地方,再试还是有间断性的忽高忽低。油门又没有动。很是不解,请大家给看看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谁的机机有和我一样的问题。这里先谢谢各位大大们了。

楼主:
没人理啊,哎~

网友:
看看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是否配合好
油门0  40   60  80  100
家里飞螺距 0   2     7    8    9
外面飞螺距-2   2     7    8    9
3D先不管它
我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我回去就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切换3D开关以后机机就开始自旋。是不是要调整尾舵的拉杆,知道在3D开关开启是机机不自旋为止?这样调整会不会有其他影响?谢谢啊~

网友:
翅膀是美国时间?现在4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切换3D开关以后机机就开始自旋。是不是要调整尾舵的拉杆,知道在3D开关开启是机机不自旋为止?这样调整会不会有其他影响?谢谢啊~

检查下遥控器的锁尾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为什么切换3D开关以后机机就开始自旋。是不是要调整尾舵的拉杆,知道在3D开关开启是机机不自旋为止?这样调整会不会有其他影响?谢谢啊~

从没开过3D。
如果没调过拉杆,可能是感度问题,锁尾感度65以上越大越好,只要不抖就行。
调过尾舵或拉杆话,检查中立点是否正确。
另:先练好8面,再开3D,玩不转开3D只有炸。
如有错误,请高手纠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杆没调过的。我看了一下,3D开启尾舵机回中,尾舵旋翼螺距是0。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乖乖,我的问题太幼稚吗?

网友:
机机忽高忽低,可能是主轴限位器没有卡紧,导致主轴可以上下活动
另外如果没有飞机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对油门的幅度不适应,d02s本来油门也比较敏感,通常应该是这个原因,简单得多,你看飞机下降,你堆大油门,结果油门又过大,又飞太高,你又收油门,结果又太低

网友:
至于你说3D自旋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是开关搞错了,如图,3D开关是1号,有3个档,而你说的开关可能是2号,那个是切换锁尾模式的,往下按,变成了非锁尾模式,自然就锁不了尾

网友:
 小胖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切换锁尾模式的,往下按,变成了非锁尾模式,自然就锁不了尾

吓, 有无搞錯! 非锁尾模式 (rate mode) 不是 锁不了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情况是油门不动自己上上下下的,我回去看看是不是主轴的问题啊。谢谢小胖老师,嘿嘿~对了,我在论坛里找到一篇关于调机的帖子很久以前的,尾舵舵机回中尾旋翼桨是有螺距的,里面讲两个尾桨的夹角是大约30度左右。我回家把链接给你,你看看啊。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是油门不动自己上上下下的,我回去看看是不是主轴的问题啊。谢谢小胖老师,嘿嘿~对了,我在论坛里找到一篇关于调机的帖子很久以前的,尾舵舵机回中尾旋翼桨是有螺距的,里面讲两个尾桨的夹角是大约30度左右。 ...

看看主轴上的限位环是否上好,大齿是否会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一点间隙,可以活动。大约一毫米的样子。很轻微。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不會電池或插頭老化?令到放電不良。我通常會拆開電池重焊電線或換插頭,再唔得就換新電池!

网友:
就是这1毫米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调整好了,手握脚架上下拉旋翼头已经没有间隙了,下午是还是有忽上忽下的问题,可能还是哪里没有调整好。我再试试看,再调整。一定能解决的,我还不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