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有可能是控的问题吗?

楼主(2012-01-31):
一个舵机抖舵了,问题出在哪里?我听说有的是低电压抖舵的,但是我充满的电池也抖,就是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小幅度抖舵,在别的位置就没事情,是接收的问题或者控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通道还把舵机打到那个位置 如果还抖就是舵机的问题 不抖就是控的问题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换了通道还抖,看来是舵机问题,有什么办法嘛- -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通道还抖,看来是舵机问题,有什么办法嘛- -
换舵机。

网友:
国产的控就是设备的问题,进口的就是你的感官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只好换了,自己也不会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好希望是我感官为题呀,可惜低头一看手上的东西,不得不承认我感官很好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