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行时如何知道电池需要换了

楼主(2012-01-31):
请问,飞的时候或过程中怎么知道电池容量降低到了需要充电,换另一块电池的地步?
检测电压吗,本人是11.1v的锂电,降到多少就要充电?

网友:
你的是什么飞控?

玉兔飞控可以通过池的4Pin冲电插头,适时监控电池电压,当电压低于你设定的报警电压时,会发出报警音的

网友:
飞控板没有自带报警的话,就在平衡头插一个电量报警器
或者感觉到拉升没力的时候就可以下来了

网友:
3S电池就是11.1V,充满是12.6V,负载时可以飞到单节3.5V左右,下来空载电压应该就在在单节3.7左右(总电压11.1V左右)

网友:
在电池充电的平衡头插一个电量检测+BB叫的,到了设定电压就猛叫,很好用,声音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