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着手做五轴!求指点!

楼主(2012-01-31):
三轴玩起身没意思,就打算玩下五轴的,自身能力又还不够强,在这里拜过各位大佬,求指点!

楼主:
初步设计的结构

网友:
是四轴吧?

楼主:
Y轴结构

楼主:
是五轴,我正在抓图,等下看得清楚

楼主:
B轴与C轴

楼主:
B轴C轴结构!这样子有没有问题,请各位老大指点,我看到别人做的都是用无回差谐波转台什么的,我这样可以吗?受不受得住力呀?

楼主:
帮针针方案可不可行!!

楼主:
轴承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应该不好吧,丝杆承受了额外的压应力。对安装精度要求也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考虑过接联轴器的那端装两个角接触轴承,用螺母预紧,另一端用深沟球轴承,但我想在丝杆上车螺牙还要找螺母配,做起来也很费功夫

网友:
经验不足,就玩高深的  ,失败的多 ,

楼主:
准备买一套这个系统,一个电源五个驱动器 五个57的步进,请问一个电源够不够用?
步进电机57BYGH633   5台
驱动器DQ542MA          5台
开关电源350W24V        1台    可以带动上面的吗?

网友:
三轴没意思... ...          楼主知道CNC的 精髓 和 难点 吗

楼主:
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目标定在五轴,不成功也还有个三轴在吧

网友:
不懂的人  只有飘过了
   楼主至少还会画图 有个清晰结构什么的 我 一片茫然啊

网友:
个人认为,如丝杆不是很长,单边双角接触轴承支撑就不错了,尾端再搞个轴承是自己给自己制造难度,这就是所谓的过约束。

网友:
楼主比我强,至少目标和画图比我强

楼主:
那位高手帮我看下B轴和C轴结构有没问题!

网友C:
5轴的刀路不好搞,不过还是支持楼主,不论成功失败你的经验也会增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轴的刀路不好搞,不过还是支持楼主,不论成功失败你的经验也会增长的

谢谢!5轴刀路我还有点基础,现在已经开始逐步买零件了!

网友(2012-09-27):
楼主5轴刀路怎么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