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电阻功能失灵

楼主(2012-01-31):
有个指针式万用表前几天儿子玩过后,电阻功能失灵,交流电和直流电功能正常,接线正确,
电池
刚换过。兄弟们说下最大可能是什么毛病。

网友A:
不清楚,不行换吧。表这玩意一般的不贵

网友B:
简易的指针表电压档是不消耗电池的,只有电阻档才需要电池,所以重点检查供电部分

网友C:
可能是用电阻挡测交流220了,烧了电阻档,拆开看一下,如果烧了,在网上查一下参数,换上就好了

网友D:
肯定是测试220ac是在电阻档位,保险损坏 电阻档的分压电阻损坏 能修好的

网友E:
先拆开自己看看呢

网友F:
我家的一个MF-47指针表,因为用的久了,拧的太多,把线路板后面的铜层磨没了,也是电阻档不能用了。
先拆开看看呗。

楼主:
等拆了
报告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