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富力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1-31):
具体情况是,2200MAH25C的富力电池,不到十个起落,飞450,设3.6的报警电压,不到四分钟电压报警,下来后电压显示3.86伏。请大伙分析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天气气温低的话就正常

我也是用的富力35C2200mah

飞机没有调试好的话耗电量也非常惊人
建议换块电池实验一下是电池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富力35C2200mah

飞机没有调试好的话耗电量也非常惊人
建议换块电池实验一下是电池问题还是飞机问题

同时同地,换了《竟风》相同规格的电池飞了6分多,没有报警。下来电压3.74伏。

网友:
最好测一下内阻和能冲进多少mah才清楚的。

网友:
这个情况和电池内阻有关,内阻大的电池在大电流时压降较大,所以就很快就达到报警电压,但没有负载空载时由于内阻影响为0,所以测试电压会高于报警电压。

所以你的设置没有错,因为大电流下电压的确降到了你的设置值,只是因为压降问题而造成误解而已。
当然内阻小的电池大电流下和空载下的电压值差别较小,所以才没有在你的设置值报警而已。

如果空载和负载下的压差过大,建议更换电池。

网友:
这个天气很难说。如果电池的工作环境比较好, 就很容易发挥活性。(锂电最佳工作温度。25度)。。。测内阻这个,也得看电池温度。。同块电池不同温度,内阻不同。。

网友:
冬天的确很快報警,我的方式是設置更低的电压

网友:
带负载应该设3.3-3.4V,下来空载3.7-3.8V比较合适,大电流负载电压降得很快的。

网友:
气温低时出来飞,我通常把电池放口袋了暖暖再用。:loveliness:

网友:
你的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负载设3.6V报警是不对的,可以设到3.3V,保守点3.4V,如设3.6V报警,空载回到3.8V很正常,因为还可以飞一两分钟

网友:
一般设定3.4V,没问题,LZ设高了

网友:
电池下来后上升电压很多的话,更表明有问题……

网友:
LZ如果觉得电池有疑问可以直接和商家沟通处理,或者把实际的使用情况和我反映一下,我给你分析处理!
info@rcfactories.com
QQ:2285338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