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加雷赛M542空跑电机大电流就堵转

楼主(2012-01-31):
买了D版维宏200600卡和雷赛M542-05,安装了两相六线的3.35A步进电机8细分做空载试验。电流设置1.25A的时候可以跑到2000,电流设置大点就赌转了,当设置到3.23A时跑到500虽然比较平稳但是电流声很大,跑到700左右时就赌转了。不知为什么么,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那要看电机是怎么接的,如果六线电机不接中心抽头的电流是3.35*0.7=2.345A,设置电流>2.345A在细分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电机是怎么接的,如果六线电机不接中心抽头的电流是3.35*0.7=2.345A,设置电流>2.345A在细分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电流设置到2.03A,问题还是存在,只能跑到600,再快就不行了,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