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崩了

楼主(2012-02-01):
崩了一半, 像脱皮似, 赶紧用瞬间胶固定

在拆16V Y轴时, 就发现螺丝前端受损,
以为孔攻的不深, 打算再攻深一点
量了一下..孔不够深, 拿小号钻头钻...就崩了,
钻里面..崩前面

把屁股抬起来才发现, 原本就钻的很深了, 孔还钻偏了

难道是出厂前有修补过..不然怎么堵住了
现在用瞬间胶顶着, 靠一半螺纹, 感觉还行,
反正左边还有螺丝, 这边就不锁太紧..
坏了再打算了...

目前拆机还发现电机控箱一螺孔也挂了
XY轴缺少消回差螺丝,
主轴箱还没拆, 希望不要有新发现,,

网友:
意思明白了,但如果能上个全景图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真是无法言表,能弄成这样,也够可以的了,厂家都是手工加工的吗?

网友:
看来厂家也不想浪费,哈哈

网友A:
可怜的孩子
不行把那一段不一块 镶块的方式  打定位销

网友:
来个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孩子
不行把那一段不一块 镶块的方式  打定位销
---------------------这个办法好

楼主:
今天乱搞..想把螺孔再攻深一下, 结果那块"皮"掉了,
把我丝攻卡住了, 用一字起子把皮敲碎才取出...

脱皮后发现下面居然还有螺纹...

附件大小限制, 就上个半裸图就好..

比对了一下, 螺孔靠左跟后方钻孔洞才是垂直的,
难道是安装时丝杆固定座锁不上再修改的...

等拿到长螺丝再试看看
如果锁不住..考虑把后面挖个洞放螺母

我把左边那螺孔也攻深了一些, 以后就靠它了~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孩子
不行把那一段不一块 镶块的方式  打定位销

这也是个方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