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jf9x的频率

楼主(2012-02-01):
我的9x是二手买来的,到手的时候是日冠2.4g套装,现在想换原厂高频头,但是不知道以前是都少频率的,哪位高手指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是用多少频率的高频头。

网友A:
频率不是你晶振是多少就配多少吗?

楼主:
估计没说清楚,我是想问下,假如这个控原来的高频头和接收是41兆的,我现在换72兆高频头和接收可以通用吗。

网友B:
频率是由高频头决定的,与控无关,你想用72M就买72M高频头,想用40M就买40M高频头,都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