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模型制作,接收机怎么连接到电机控制行走

楼主(2012-02-01):
我是正宗的新手,没看到有谈坦克控制的,接受机到各个电机之间如何连接。

网友:
接收接电调接电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8887&highlight=%B9%FD%D5%CF

电源连接电调 提供电能

接收连接电调 取电工作 并输出控制信号

电调控制电机。

网友:
我一般用2通道控制前后,4通道控制左右,3通道炮管上下,4通道炮塔旋转。如果接声组,行走也是用2,4通道,其他的跟着声组走

楼主:
可是左转或右转电调会自动停一边的轮子转动吗。信地旋转时如何左右履带一前一后旋转呢。

网友:
有混控,没问题。

楼主:
什么是混控,他是要求遥控器还是机械部分还是电调有混控,其他活动部件如何控制也是通过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混控,他是要求遥控器还是机械部分还是电调有混控,其他活动部件如何控制也是通过电调吗。

如果是几路的集成电调,带有混控功能的板子,那么不需要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如果是几个单独的电调,那么要设置2个驱动履带电机对应的通道,让这2个通道混控,
只要2个通道就可以控制2条履带前进后退,转弯等动作

如果你设置2,4通道混控,那么你只推2通道的摇杆,4通道也会动,还可以混合控制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感谢上将“hd381”。可能上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期盼我的T55早日加入卫国战争,目标柏林!